借助什么设备使销孔涨大, 保证装在销子上的零件不会跑出?

楼主(2014-11-08):
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铆接

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
设备:铆枪+120°冲头。

网友B:
1,旋铆机
2,小压力机,加120度冲头
3,铁锤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旋铆机
2,小压力机,加120度冲头
3,铁锤

孔径只有2.5mm,孔深只有2mm,零件离销子端面2.5mm。冲头只能做到8mm那么大,再大就会跟零件干涉了。旋铆机是否可行?

网友B:
如果有外径限制,旋铆机先排除了,8MM大的冲头已经很大了,你的孔径只有2.5,你完全可以做5.0的冲头,加上压力机(桌上小冲床,0.5吨)应该可以够用了。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C:
这样操作的有标准方法,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使用钢球涨堵,有专用的压堵机,大小可以做到2mm左右。
如果考虑成本的话建议使用切割压开的方式,在小孔周围切开,4瓣3瓣均可,然后用压力机向下压。
这些方法都不用考虑压入强度,只需要计算压下的高度即可,可以实现批量生产。

网友D:
手工冲就可以

网友E:
借助热涨冷缩效应不知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操作的有标准方法,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使用钢球涨堵,有专用的压堵机,大小可以做到2mm左右。
如果 ...

在小孔周围切开分瓣是不可行的,销子还要穿零件呢!切开分瓣就不便于穿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冲就可以

手工怎么冲?锤子敲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助热涨冷缩效应不知可行否

这个方法太复杂了,要求简单易行,操作方便

网友F:
开一圈细槽,套一个细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外径限制,旋铆机先排除了,8MM大的冲头已经很大了,你的孔径只有2.5,你完全可以做5.0的冲头,加上压 ...

行程和压力都有要求,行程过长或者压力太大会造成零件无法绕销子转动灵活,搞不好还会把销子压弯变形;行程太短或者压力不足又达不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一圈细槽,套一个细铁圈

销子只能这样,不能在销子上做文章

网友:
看你准备涨多大,小的话热装就可以了,大的话就得用别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程和压力都有要求,行程过长或者压力太大会造成零件无法绕销子转动灵活,搞不好还会把销子压弯变形;行 ...

不清楚你穿零件的大小,我们有一款是两种冲压件也是用销铀穿过,用旋铆机铆合的,所用的铆钉还是实心的,我们的检测的标准是,铆合之后的两年,放水平,小件挂43g法码下垂40-50度,呵呵,这说明旋铆机有着良好的控制力。

网友:
楼主找个5*5的白钢条,把一端磨成三棱锥,对着销孔轻轻一压,足以让销口涨大。不过这样做销子端不够美观

网友:
用120度锥,我们公司的门就是用的这种销子,材料是直径13mm不锈钢,

1.这个孔做的有讲究,材料要够硬还要有一定延展性
2.销子不用太粗,不要太硬,磨损后要及时更换
3.压铆前要放垫片,多次试验,做工合适的话,这个是不会开裂的(我们的门销要求,开裂的话,需要拆下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穿零件的大小,我们有一款是两种冲压件也是用销铀穿过,用旋铆机铆合的,所用的铆钉还是实心的, ...

销轴直径是4mm大的,铆压的位置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