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个车螺丝头的工装

楼主(2014-11-08):
认为不好车的,可以过来看看
认为好车那就不拍砖
   M8螺丝前面车尖,25长车至5MM,总共车了180粒,用了二把刀,一刀粗,一刀精,刀片用了二个角,精车刀无损

网友:
看不懂结构

网友:
怎么夹紧的???

网友(点评):
螺钉旋到底就紧了,关键是卸。

网友:
螺纹端是旋紧去的么? 如果是的话   换零件得花不少时间吧?   如果是靠螺钉紧定,会不会夹伤螺纹?

网友(点评):
快进快出,锁松都是主轴转,

网友(点评):
怎么会夹伤螺纹?

网友(点评):
你还是没清楚结构

网友:
真心的看不懂

网友:
用时多少?

网友(点评):
快进快出,锁松都是主轴转

网友(点评):
你以为手动慢慢扭啊

网友:
开口锁咀吧

网友:
大侠,再发张图吧,这结构实在看不出啊

网友:
很强大,看了半天终于看懂了

网友:
发个图呗。看不懂

网友:
我猜是利用两个螺纹,现将丝杆旋上,然后将外面焊接的那个旋紧,松开时先送外面的,再送螺杆就容易多了,在书上见过,这次见到真的了

网友A:
这样的真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真的好用?

还可以吧,定位准,跳动不大,不夹伤螺纹,松紧比较快

网友:
简要说明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吧,定位准,跳动不大,不夹伤螺纹,松紧比较快

能不能上个分解图啊,新手刚入行 想象不出来

网友:
这么多人都看不懂,楼主不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不够祥细,看不懂!

网友:
是不是还有更快的工装  比如棒料中间钻孔 外边做个锥螺纹然后开瓣 通过旋紧螺母夹紧工件 可行吗

网友(点评):
会不会伤到螺纹?

网友:
没有看明白工装哦

网友:
这个如果在把芯轴上的螺距加工成要加工的螺丝一样的螺距,再在中间铣个6角出来,长度比螺丝内六角浅一个牙的距离,安装的时候先把要加工螺丝套上去,然后把外面这个盖先拧一两牙到要加工的螺丝上,再慢车自动旋到底(当盖和芯轴内外牙接触到时就一起旋进去了(芯轴上六角比螺丝上短,所以如果两个螺旋线不同向,可以自动弥补

网友:
夹个直的ER筒夹刀杆应该更简单吧。

网友:
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