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购买运行SW的笔记本电脑的咨询

楼主(2014-11-09):
如题。小弟是服装制造业的,因为兴趣刚接触SW。小弟不喜欢在屋子里呆着,刚好又需要购买个便携的平板或笔记本,七成用来搞SW。希望续航时间长(所以希望是核芯显卡),便携,大家有推荐没?我现在用的是i5 4570+8G+760台式机,以前瞎摸索的时候,同时开几个软件(仅仅是开,那时有从中望下载的各种格式的图乱看),笔记本电脑和X86架构的平板电脑的核芯显卡能满足不做仿真的机械3D设计不?

楼主:
预算不超过4500。

网友:
这个看你想玩到什么程度了。。。
按我知道的行情是,同配置的笔记本,联想的就要比华硕的贵1k左右。。。
我刚毕业的时候,从淘宝2k左右买的“二手本”,也可以玩sw,甚至sw flow simulation,只是有点卡。。。现在搞了个华硕的,当时买的时候4.5k左右,现在的价格4k不到,用起来也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预算不超过4500。

去买个二手工作站,利淘网。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去买个二手工作站,利淘网。不

好人做的底。。

[15寸宽图形工作站8560W]四核八线程i7|独显2G显存|全金属外壳|游戏作图首选 - 『二手笔记本专区』 二手笔记本论坛
http://bbs.litaow.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5684&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1

网友B:
1. 核显和普通的独立显卡在SW/UG等软件上的表现基本无差别,而且专业显卡的优势仅仅在于大量的渲染工作,笔记本的话主要看CPU、硬盘是否固态和内存大小这三项(建议CPU至少是I5的,低压也行,硬盘一定要固态,速度提升不是一两个级别,内存至少8G,可以的话上16G,SW、3DMAX、CREO、UG的新版本都是个败家的,不够大的话会经常崩溃)...
2. 要便携,又要续航时间长,不建议选择15寸的,13寸的吧,但必须要1080P分辨率...
3. 4500以下的预算确实不高,有能力的话最好选择近半年才上市的二手电脑(就是指捡那些富二代玩腻了的),没有的话,呵呵,神舟吧,质量还是可以的(二手电脑啊手机啊之类的洞不是一般的深啊,没有经验别碰)...
4. 我用的是宏碁R7-571G,经常背着去别的地方,真的不轻啊,后来“借”了别人的YOGA 13,感觉轻松不少,可是屏幕小,用SW/PROE真的不爽,干脆在驻留的地方连接显示器用...
5. 别想平板电脑了,大多的平板电脑都是2G内存,有不少型号还不能升级内存的,2G内存连用个CAD也会很悲剧!

网友:
CPU要好,显卡用核心,可以的。亲身测试通过。

网友:
奇怪的是13的本分辨率1080p?要么17寸的戴尔,要么自己组装一个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核显和普通的独立显卡在SW/UG等软件上的表现基本无差别,而且专业显卡的优势仅仅在于大量的渲染工作,笔 ...

我的台式机用cad2015的时候,也是显示是核芯显卡加速。很全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人做的底。。

[15寸宽图形工作站8560W]四核八线程i7|独显2G显存|全金属外壳|游戏作图首选 - 『二手笔 ...

心动。不过我主要是拿笔记本设计单个零件,顶多不超过10零件的装配图,大活还是台式机。现在看来,对续航的要求大过对性能的要求。谢谢你给的那个链接

网友:
看来你得买个内存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