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内孔加工工艺

楼主(2014-11-09):
如图所示小直径内孔,粗糙度要求极低,请教各位采用什么加工工艺?

网友:
流体研磨能达到0.1。

网友(点评):
大侠做液压件,应该会遇到类似要求的吧,您是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做过的铝件没有这样高的要求,常做铸件和钢件用金刚石铰刀。

网友(点评):
“流体研磨能达到0.1。” 请教仁兄,流体研磨工艺是怎样的?

网友:
大侠,手工拉线研磨能达到您要求,不过孔若是有直线度公差的话比较难办。

网友(点评):
有圆度公差0.003

网友(点评):
大侠,若是有这样圆度要求的话,手工研磨达不到这种精度。

网友:
很难啊! 学习中.....

网友:
菜鸟觉得很难

网友:
这个应该在小日那很简单吧

网友A:
珩磨可以的,有直径6的桁磨杆的

网友(点评):
珩磨铝件可以吗?效率怎样?

网友B:
珩磨可以比较容易达到这个要求的

网友(点评):
珩磨要专用的设备吗?在车床上是否能做?

网友(点评):
车床不可,珩磨床

网友:
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这叫粗糙度要求极低?粗糙度极低吧。

网友(点评):
大侠有无高见?

网友:
你先说说这个ra0.1怎么量的

另外,铝合金用钢珠打进去就能打到这个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珩磨可以的,有直径6的桁磨杆的

赞一个!

网友:
铝件,试下滚压

网友(点评):
这么小可以吗?

网友:
车,挤压,量大的定制金刚石头或硬质合金头,量小的话就用轴承钢珠了

网友:
好像有小径的滚刀,可以试试。

网友C:
我们加工青铜合金8.0的内孔,用精度高一点的数控车床机械锁死X轴,金刚刀车内孔留半丝余量上内孔滚压工具,最后用抛光棉球加绿油抛光光洁度可小于0.1。你参考。

网友(点评):
深度较深,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铝合金的没怎么做过,应该可以试下挤压或滚压吧,

网友:
实用滚压刀就可以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去厂家订制工具,最好还是在专用机床上面加工好,挤压跟珩磨都可以达到要求,但长时间使用以后还是能看出不同来的

网友(点评):
定制工具没问题,大侠提到专用机床是什么意思?怎么个专用法?

网友:
要求是挺高的

网友:
这个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珩磨可以比较容易达到这个要求的

对,珩磨机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加工青铜合金8.0的内孔,用精度高一点的数控车床机械锁死X轴,金刚刀车内孔留半丝余量上内孔滚压工具, ...

公差能保证吗

网友:
拉床加工内圆,其余先用普车加工,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差能保证吗

我们的公差,0.004以内,关键数控要好,X轴不动的时候可以保证0.003以内,抛光会大0.002左右,要掌握好,我们的产量20W只/月。

网友:
铰刀一背  直接铰

网友:
要同时保证尺寸,光洁度和真圆度,不容易

网友:
量大的话开型材模做坯,制作拉刀精加工,完后再流体抛光

网友:
做出来他都没法检  标的值得商榷

网友(点评):
哪儿有问题了 标注首先考虑是不是需要这么高的粗糙度 怎么方便加工 怎么检测,要是首先标注就是随便标的 你照着图纸做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点评):
顾客就是上帝 他要这个样子搞 他给钱就可以了 我相信这个件很贵的

网友:
马马虎虎尺寸不难     0.1 就有点难了  0.2我估计没有问题     27楼的大侠这个方面的高人可以跟他交流交流  保证你满意

网友:
铰+流体研磨!可以否?

网友:
百度的自己顺便学习下
(héng mó)
用镶嵌在珩磨头上的油石(又称珩磨条)对精加工表面进行的精整加工。又称镗磨。主要加工直径5~500毫米甚至更大的各种圆柱孔,孔深与孔径之比可达10或更大。在一定条件下,也可加工平面、外圆面、球面、齿面等。珩磨头外周镶有2~10根长度约为孔长 1/3~3/4的油石,在珩孔时既旋转运动又往返运动,同时通过珩磨头中的弹簧或液压控制而均匀外涨,所以与孔表面的接触面积较大,加工效率较高。珩磨后孔的尺寸精度为 IT7~4 级,表面粗糙度可达Ra0.32~0.04微米。珩磨余量的大小,取决于孔径和工件材料,一般铸铁件为 0.02~0.15 毫米,钢件为 0.01~0.05毫米 。珩磨头的转速一般为100~200转/分,往返运动的速度一般为15~20米/分。为冲去切屑和磨粒,改善表面粗糙度和降低切削区温度,操作时常需用大量切削液,如煤油或内加少量锭子油,有时也用极压乳化液。

网友:
从事精密液压件制造工艺,楼上说的挤压、滚压等都打不到要求,这个要求在液压件中并不是很高,只是铝件一般只做油源块,要求0.8左右,主要是铸件及钢件,珩磨完全可以,很简单,预孔必须加工好,余量要仔细考虑,珩磨有关的直线度,粗糙度等,包括珩磨刀如何分配,金刚石目数的选择

补充内容 (2014-11-12 12:25):
铝件珩磨我也没有试过,楼主可以尝试下,今天和一个朋友交流了下,他在台州专门做铝件的,0.1的粗糙度他们采用钢珠滚压加工,使用油压压入,但是尺寸公差有点难办

网友(点评):
就是如此,以前仅知道铸件、钢件珩磨提高粗糙度,不知铝合金是否适合?

网友:
建议你珩磨。留0.01-0.02的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