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零件上的径向孔的加工

楼主(2014-11-09):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加工图中小孔

网友:
只关心倒R1如何做。

网友(点评):
同求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轴向是R1,切向肯定不是R1,除非柔性的磨条做出来。

网友:
上次同样的问题论坛里有------反倒角刀

网友(点评):
用这把刀编个程序能干径向

网友(点评):
学习了,准备试一下

网友:
三楼智慧啊

网友A:
这儿圆角有什么用呢

网友:
三楼这种反锪刀,R1孔口是在平面上,没有问题。如果R1孔口是在内圆面上,可能有点麻烦(不准确)。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针对内圆的

网友(点评):
反倒角刀也可以,但是孔如果比较小的话,刀具刚性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内倒角无非是去毛刺,我们的常规工艺是:车铣复合中心上装万能角度动力头,装灯笼刀以合适的角度侧入。

网友:
大侠,径向孔的加工可以采用台阶钻头加工,批量小可以划线钻孔,小批量也可以做个工装。倒R1可以试试三楼大侠的方法。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3楼方法好

网友:
三楼这个博学啊

网友:
真没见过,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儿圆角有什么用呢

外圆小孔处装油气封,倒圆角防止划破密封圈,内孔处也一样,本来是两个零件,一个零件是内孔处倒圆角,另一个是外圆处倒圆角,我合在一个问题中了

网友:
顶起,三楼有

网友:
同意三楼的方案,学习了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学习了三楼的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