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最小载荷

楼主(2014-11-09):
关于轴承最小载荷   有哪位大侠有概念的? 请指教一二

网友A:
同问。并借问:是最小载荷还是最小预紧载荷? Minimum Load or Minimum Preload?

网友:
没有力作用就没有载荷,小载荷似乎明白还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并借问:是最小载荷还是最小预紧载荷? Minimum Load or Minimum Preload?

最小预紧载荷

网友(点评):
大禅师的 ID 是分享乎

网友:
都指着啥轴承?

网友:
用在啥地方?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给出工况条件。

网友(点评):
只透露了一点点信息。希望假定个工况,给点分析!谢谢!

网友:
SKF

http://www.skf.com/cn/zh/products/bearings-units-housings/ball-bearings/deep-groove-ball-bearings/single-row-deep-groove-ball-bearings/minimum-load/index.html

网友:
最小载荷
为使轴承运行良好,深沟球轴承像所有球轴承和滚子轴承一样,必须始终承受一定的最小载荷,尤其是在高速或加速度,又或在载荷方向快速改变下工作时。 在这些工况下,钢球和保持架的惯力以及润滑剂内的摩擦将对轴承配置中的滚动情况产生不利影响,在钢球和滚道之间可能会产生对轴承具有损害性的滑动运动。

在低温状态下起动或润滑剂粘度很高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更大的最小负荷。 轴承支撑的部件的重量以及外力通常会超过所需要的最小负荷。 若尚未达到最小载荷,该深沟球轴承必须承受额外的径向载荷。 在采用深沟球轴承的应用中,一般可以通过调整内外圈的相对位置或使用弹簧来施加轴向预载荷。

网友:
依据轴承厂资料解说,
适当的预载荷能够延长轴承的使用寿命,提高刚度和旋转精度,且降低噪声。
要优化运行精度和刚度,轴承应在安装后拥有最小径向内部游隙或预载荷。
所需工作间隙或预载荷取决于转速、载荷、润滑剂和完整主轴/轴承系统所需刚度。
轴承支座几何形状精度对获得必要游隙或预载荷起关键作用。
轴承工作温度和温度分布也应予以考虑,因为温度会造成工作游隙减小或预载荷增加。

禅师的 ID 已分享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