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路接头处漏油的原因?

楼主(2014-11-09):
我们公司产品液压系统中经常有管路接头漏油或者是其他阀块安装处漏油,请大家说说怎么避免这种现象呢?我想跟接头质量,安装工艺,密封圈质量,液压油清洁度有关系,很多更换完接头和密封圈就好了,接头和密封圈为什么会坏呢,是不是主要是装配工艺问题呢?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
液压油的温度是不是过高?而密封圈又不是耐高温的,所以密封圈容易损坏

网友A:
扭力有到标准吗

网友:
密封圈的质量怎么样,现在很多地方的接头都不用密封圈了,都是用锥面密封了

网友:
如果是螺纹密封的,主要问题就是螺纹的精度。如果是密封圈的,或者组合垫的,那问题就在于接触面的粗糙度,面与螺纹的垂直度。还有就是密封辅料的质量了

网友:
我记得一位前辈跟我说他做的一种系统,需要静压保持二十几个小时的。那套系统对密封圈子口的粗糙度要求很高的,都是经过抛光才能达到试验要求的

网友B:
有以下可能:
1.加工精度的问题,也就是街头质量问题,
2.密封圈质量问题
3.由于震动,或拧紧扭矩不合适产生一些泄露

网友:
1、选的标准校核一下,存不存在压力过大,或者是系统设计不合理。2、螺纹精度是不是过低,或者是没涂密封胶,或者是没装密封胶带。3、接头焊接的时候密封圈与螺纹垂直度要保证好,扭矩要合适,太紧的话把密封拧坏,太松又漏油。4、液压油要保证干净,时间长了,会把密封圈冲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有到标准吗

哎,公司没标准,人工拧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以下可能:
1.加工精度的问题,也就是街头质量问题,
2.密封圈质量问题

我们公司产品是泵车,应该是由第三种原因造成的3.由于震动,或拧紧扭矩不合适产生一些泄露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