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180H维修记录

楼主(2014-11-09):
Y3180H滚齿机的挂轮箱后面的主轴小齿轮莫名被打烂(在经过维修后,已经滚了一刀,所滚齿轮为:模数m=12Z=70,主轴转数40r/min,第一刀进了19mm,滚齿正常,在进第二刀时,进刀5mm,滚了一半,发现主轴的小齿轮打烂)

经检查:各轴的的连接正常,把小轮取下后,转动顶上的飞轮盘,转动灵活,未发现有异常(只是之前在更换蜗杆的平面轴承时,蜗杆的间隙调的较小)

原因:1.操作工是否有操作失误?调节主轴的拉杆未锁紧?
          2.
查发现蜗杆的间隙太紧,蜗杆的平面轴承已损坏
          3.
主轴小轮质量不行?(主轴小轮更换过的)

经检查发现是自己做的小齿轮的整个齿轮根部发生了热处理裂纹

网友A:
主轴与刀杆的连接拉杆没有拉紧的话,损伤的是主轴的内锥孔或是刀杆的锥柄,同时也会造成滚齿的齿轮齿面发生严重的振纹,发出咵咵的怪声音。主轴的小齿轮损坏,有可能是加工的齿轮模数超出该机床的最大极限,一般这样的滚齿机最大加工工件模数指的是铸铁,加工钢件的最大只能是8模。楼主自己做的小齿轮损坏方式是齐根断的,主要是热处理工艺不当造成的,一般的来说,机床里的传动齿轮用的材料是40Cr,下料,粗车,调质(HB240~260)或者是40Cr高频齿部。硬度HRC48~52。

网友:
什么设备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与刀杆的连接拉杆没有拉紧的话,损伤的是主轴的内锥孔或是刀杆的锥柄,同时也会造成滚齿的齿轮齿面发生 ...

多谢杨大侠的解答!
还有我说的是“主轴拉杆”是齿轮箱后面的调节主轴转速的档位杆,由于在其上有一个锁紧螺栓,若其未锁紧,是否会出现打坏主轴齿轮的情况?
新人请教杨大侠!还有个疑问,像这种主轴小齿轮,材质40Cr的,高频淬火若热处理控制不好,是不是很容易炸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杨大侠的解答!
还有我说的是“主轴拉杆”是齿轮箱后面的调节主轴转速的档位杆,由于在其上有一个锁 ...

齿轮箱上的主轴变速手柄未定位的话,只会引起脱档或齿轮箱中的滑移的三联齿轮打坏,不会造成主轴里的小齿轮打坏。至于楼主所说的那个小齿轮的牙齿齐根断掉,这个的确是与高频淬火的工艺参数有关系。具体到淬火的温度与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冷却工件用的介质,一般来说高频都是用水作冷却介质的,齿轮的齿部在红热状态下迅速放水冷却,冷却的速度过快的话,齿轮的齿部就会产生很大的应力,造成齿根开裂,齿轮的牙齿齐根断掉,冷却介质最好是选择油质的。使得红热的轮齿冷却速度变慢一点,这样轮齿内部的应力就会相应的减小很多。还有一个工艺就是先调质,做好齿形之后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渗碳淬火。这个相对要好一点。

网友:
受教了,杨姐果然是热处理的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上的主轴变速手柄未定位的话,只会引起脱档或齿轮箱中的滑移的三联齿轮打坏,不会造成主轴里的小齿 ...

多谢杨大侠的解答,理解更透彻了

再上几张图,做个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