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检具检测位置度要求高的,还是低的好?

楼主(2014-11-09):
我司是加工变速箱壳体的,现在又几条线,我们想做综合检具检测给个孔系的位置度,其中有位置要求有0.05到0.1的主要孔,也有很多位置度要求0.3到0.4的螺纹孔和过孔。我和生产的比较偏向于位置度要求不高的用综合检具检测,要求高的用三坐标检测,但是我们部长和其他同事比较偏向主要孔用综合检具。请问各位你们的意见如何?

网友A:
可以用综合检具检测,我们也有类似的产品就是用此法检测。

网友:
对于量大的产品做检具能提高生产效率,小批量的产品用三坐标测试能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综合检具检测,我们也有类似的产品就是用此法检测。

哪请问您们是主要检测精度要求高的部位,还是较低的部位?

网友(点评):
全部孔放在一起检,我们的产品2个定位销孔的位置度是Ø0.06(M),供参考。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我们给主机厂做的检具检测的也是0.3-0.4的螺孔和过孔,精度高的孔自身公差比较小,应该自己检测控制。楼主我QQ;455090392,可以聊聊检具的设计与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