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磨次数是否影响硬质合金球头铣刀的寿命?

楼主(2014-11-10):
职场新人求教各位大神:采用硬质合金球头铣刀铣削铝镁合金,在刀具磨损之后进行修磨,那么,修磨的次数是否会对球头铣刀的寿命有所影响?

楼主:
比如说新的球头铣刀额定寿命为1200件,那么,经过两次修磨之后,刀具的使用寿命是否会降到1200件以下?
个人觉得刀具的加工疲劳因素、修磨砂轮因素、修磨方法因素可能会导致刀具修磨之后的寿命无法达到额定寿命。不知这样思考是否合理?

网友A:
如果不磨就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磨就用不了

不磨没法用,但是如果磨了确实对寿命影响很大的话,就需要考虑是否有必要修磨,或者说修磨多少次之后不再修磨了。
说白了,还是要请教:修磨对硬质合金球头铣刀的加工寿命是否有影响?比方说可以修磨两次的铣刀,那么修磨2次和修磨1次的时候的铣刀寿命分别为新刀的百分之几?

网友(点评):
以前的焊接刀具不都得磨吗?影响啥了

网友(点评):
用的是整体硬质合金铣刀,之前没说清楚。

网友:
你说的整体硬质合金铣刀,修磨了再用,几乎没啥影响;若是焊接球头铣刀,会有影响的,金刚石砂轮修磨时的温度、修磨产生刃口微裂纹等因素影响寿命。

网友(点评):
那咨询了刀具供应商之后却得到回复说无法达到新刀的寿命,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网友(点评):
这刀是哪产的? 进口的话 国内修磨一般很难达到原厂的寿命,修磨的参数,还有涂层都是机密吧,还有刃口的处理等。

网友(点评):
刀子是国产的整体硬质合金球头铣刀,没涂层。修磨的时候也是在采购公司那边进行的修磨。对方的工程师建议一次修磨的铣刀寿命为新刀的85%。该建议是否合理呢?

网友(点评):
差不多算合理,因为修磨后角度和材料性能都会有变化,不能达到和新刀一模一样,能达到新的的85%已经很好了,当然,设定寿命使用除外。

网友B:
你没说明白你的铣刀是整体硬质合金的,还是焊接硬质合金的,或是可转位硬质合金刀片的?这些条件你得表述清楚,别人才有针对性的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说明白你的铣刀是整体硬质合金的,还是焊接硬质合金的,或是可转位硬质合金刀片的?这些条件你得表述清 ...

所用的铣刀是整体硬质合金的铣刀,是国产的硬质合金,修磨的时候是在所采购的公司那进行的修磨。但那家公司的工程师给过建议:一次修磨的刀具寿命为新刀的85%,二次修磨的刀具寿命为新刀的75%。不知该建议是否合理?

网友:
你不如给我修修     新刀旧刀的寿命一样

网友C:
对于现代加工技术来说,刀具的磨损后修磨。。。可以说是不必要的

网友B:
对于可转位刀片,尤其是表面涂层的,修磨是没有必要的;但对于那些非涂层刀具,尤其是整体硬质合金的或者是焊接成型的刀具,使用钝了以后,完全有必要再修磨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现代加工技术来说,刀具的磨损后修磨。。。可以说是不必要的

为什么呢?采购一把新的整体硬质合金球头铣刀80元,修磨一次花费24元,而且在前些时候修磨之后的铣刀寿命还是可以达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可转位刀片,尤其是表面涂层的,修磨是没有必要的;但对于那些非涂层刀具,尤其是整体硬质合金的或者是 ...

这样的话是说添加了涂层的刀具在修磨之后还需要加图层而没必要修磨吗?而对于可转位刀具而言,直接更换刀片而没必要修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是说添加了涂层的刀具在修磨之后还需要加图层而没必要修磨吗?而对于可转位刀具而言,直接更换刀 ...

涂层刀具使用钝化后,无需再重磨涂层,就像你说的,修磨再涂层,技术上不可行,尤其是化学涂层刀具(属于高温涂层,温度在1200度以上,二次涂层,会降低很多硬质合金基体的性能,无意义);对于很多非涂层的硬质合金可转位刀片,使用钝化后,可再复磨利用(例如将4X16的铣刀片,复磨为4X13的铣刀片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采购一把新的整体硬质合金球头铣刀80元,修磨一次花费24元,而且在前些时候修磨之后的铣刀寿命 ...

这个80元的刀具做出来的价值远超80元把,更别说那24元还要另外耗费时间

而且修磨后又会影响使用寿命,无法做到标准化,等同浪费

某些情况下你还必须修改程序来适应新刀具,简直是噩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层刀具使用钝化后,无需再重磨涂层,就像你说的,修磨再涂层,技术上不可行,尤其是化学涂层刀具(属于 ...

大概有了一些了解,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80元的刀具做出来的价值远超80元把,更别说那24元还要另外耗费时间

而且修磨后又会影响使用寿命, ...

新刀的状态也不能说是完全稳定的,新刀旧刀(修磨的刀)同时在流转使用,实际是安装在车床电主轴上对工件进行加工,因此平时对刀好了之后程序是不需要变动的。修磨直接返回供应商处进行的修磨,但目前的问题就在于供应商修磨的整体合金球头铣刀的寿命不稳定。而修磨是否会影响该刀的寿命,从供应商处得知是有影响的,但这样无法解释前些时候修磨刀具寿命达标的现象。而且,现在的着眼点为如何让现在的修磨能够达到稳定合格的状态。(如果能够查明原因更加好)

网友(点评):
那是因为你买的铣刀都是些山寨和贴牌的产品啊 大厂出来的铣刀品控要求严格,质量都是非常稳定的

网友D:
见贴必回,一般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采购一把新的整体硬质合金球头铣刀80元,修磨一次花费24元,而且在前些时候修磨之后的铣刀寿命 ...

多大的球头铣刀,能铣52度的材料吗,刃口是螺旋的还是直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大的球头铣刀,能铣52度的材料吗,刃口是螺旋的还是直刃的

R1.75的球头铣刀,刃口螺旋,不过切削时只用球头部分,而且球头部分并不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贴必回,一般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影响

但是如果修磨时工艺不变动,砂轮正常更换,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差异吧

网友:
修磨后的寿命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R1.75的球头铣刀,刃口螺旋,不过切削时只用球头部分,而且球头部分并不用完。

球头刀修磨时要磨后刀面和前刀面,而且螺旋刃更复杂,可能要用五轴的机床才能磨好,24元磨一把,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