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子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4-11-10):
怎么样才能保证辊子两端轴头保证同轴度呢?求大神给解答

网友:
  记得,我们以前车2米的辊子是用中心架做出来的

网友:
百分表真是个好东西,正不正一打就知道

网友A:
加工辊子是要用到顶尖的,而且是磨出来的。本身这个加工过程中的误差就非常小了,更何况还有测量校正工具辅助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以前去过专门加工辊子的工厂,不过真没注意

网友:
1、下法兰料、轴头料、辊体料。
2、加工法兰内孔。
3、平外轴头端面,配法兰内孔加工轴头。
4、平内轴头端面,加工中心孔,配法兰内孔加工轴头。
5、焊接法兰轴头。
6、夹外轴头,顶尖顶内轴头中心孔,加工法兰外圆。
7、将轴头法兰装入辊体焊接或热装。
8、夹辊体外圆,找正加工轴头中心孔,顶尖顶中心孔加工辊体、轴头。
9、夹加工好的辊体,找正加工轴头中心孔,顶尖顶中心孔加工辊体、轴头。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耐心解答,在下受教了

网友:
床子本身就可以保证,只要钻磨好中心孔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辊子是要用到顶尖的,而且是磨出来的。本身这个加工过程中的误差就非常小了,更何况还有测量校正工具辅 ...

要通过半精加工,精加工几道工序,调三次头,精修中心孔等步骤才能保证。

网友(点评):
似乎大多需要上车床的零件都是粗加工后精加工的吧?楼主问的是保证两端同轴度,你调三次头能保证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