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克fanuc机床报警2013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10):
大连发那克车床显示番号2013报警是什么意思?哪位师傅碰到过请教,师傅谢谢

网友A:
是程序中哪一个句子在执行时发生报警的?
发生报警时,主轴是停止状态,还是仍然在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程序中哪一个句子在执行时发生报警的?
发生报警时,主轴是停止状态,还是仍然在运转?

师傅您怀疑是程序报警?报警时主轴应该是停止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报警时,程序里面的指令有没有要求主轴停止?

网友(点评):
“应该”两字是否可以变成“确认”?因为既然报警了,机器都停下了吧?

网友:
什么情况下报的警?是在进料的时候吗?

网友:
打售后电话,一问不就知道了

网友:
M指令未执行??是这个么?程序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