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与深沟球轴承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4-11-10):
角接触轴承与深沟球轴承的使用场合如何区别?没有轴向力的情况下,单一考虑转动精度问题和装配是不是角接触轴承一定好于深沟球轴承?

网友:
伸手党
唉!

网友:
为什么角接触的好呢?为什么深沟的不好呢?

网友:
考虑哈受力分析,轴向力和径向力的区别。

网友A:
这两种轴承的图片在网上都能找到,楼主为何自己不谈谈看法。

网友B:
我来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看回复

哈哈,轴承专家,还谦虚啥。

网友:
我也想知道区别

网友:
在没轴向力的情况下,还是得看受力分析吧,

网友:
能用深沟球轴承最好不要用角接触轴承,角接触轴承贵啊!深沟球轴承可受双向轴向力,角接触轴承单个使用的话只能受单向轴向力,如果没有轴向力,则不能用角接触轴承。

网友(点评):
没有轴向力,也可以使用角接触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轴承的图片在网上都能找到,楼主为何自己不谈谈看法。

     在结构设计过程中,为追求高的轴系精度,对轴承的选择就不仅仅考虑到受力这一单方面了,消间隙,装配工艺等均有涉及。深沟球轴承的消间隙效果可能没有角接触轴承来得出色(未论证),但其装配工艺简单,角接触轴承的装配工艺较为复杂,若装配不好可能适得其反。因而,再合适的场合使用合适的轴承变得很重要,然而这个没有明确的界线,如何区别对待?
      这就是我的想法和疑惑,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2015-01-08):
角接触轴承本身就有一定的预紧力,轴承游隙为负游隙。根据力学分解与合成,当角接触轴承承受径向力时,肯定有一定的轴向力,因此,根据您所说的没有轴向力,角接触轴承运行一段时间,肯定会出现内外圈分离的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角接触轴承本身就有一定的预紧力,轴承游隙为负游隙。根据力学分解与合成,当角接触轴承承受径向力时,肯定 ...

"角接触轴承本身就有一定的预紧力,轴承游隙为负游隙"--- 胡说八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角接触轴承本身就有一定的预紧力,轴承游隙为负游隙"--- 胡说八道!

这个来自舍弗勒HR1样本,另外,NSK角接触轴承后缀有L/M/H等表示的就是预紧力,在说别人胡说八道前,翻一下资料看看先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s1YrKx8NIte3xKwgYVfHbxBOldnzewYqh53QfoioBEGAjVd3hw6tEgwMNJjF_IgRDy1Rq0o05qlbHDgmkrx5RlE6sZhY6eIumc3u6a8lF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来自舍弗勒HR1样本,另外,NSK角接触轴承后缀有L/M/H等表示的就是预紧力,在说别人胡说八道前,翻一下 ...

好吧,回复你的疑问。
1.“ 角接触轴承本身就有一定的预紧力”,角接触轴承可以预紧,但是什么叫“轴承本身就有预紧力”?给你一个角接触,本身就已经预紧了?“NSK角接触轴承后缀有L/M/H等表示的就是预紧力”,这个预紧力哪来的?轴承本身的?
2. 舍弗勒样本显示的是万能配对的角接触,不是说单列角接触;就算我们只讨论配对角接触,你的资料上说得清清楚楚---配对角接触可以有游隙,可以有预载,你为什么只有“轴承游隙为负游隙”?

网友(点评):
得理不饶人哈。

网友(点评):
看来我应反思下,谢谢提醒。

网友(2015-02-28):
关键看你的机构对轴向的晃动有没有要求

网友E(2015-05-25):
角接触一般不带自润滑与防尘盖,有要求的场合需要外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角接触一般不带自润滑与防尘盖,有要求的场合需要外加

没这回事!
角接触带密封或防尘盖还是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角接触一般不带自润滑与防尘盖,有要求的场合需要外加

双列单列角接触轴承都有带密封/防尘的型号。

网友(2015-07-21):
深沟球轴承受力上属于双向均衡。角接触单个只单方向受力大,径向也可根据轴承度数和锁紧力度来调整。一般都是2个或者2个以上不同配对方式来使用。 配对使用的角接触轴承受力比深沟球大很多,在精度上也高出很多,转速也高很多。缺点是价格比深沟球高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在装配要求上角接触技术要求高于深沟球轴承,公差配合要求也高。

网友:
主要根据受力情况决定。

网友(2016-06-27):
不考虑轴向力,两者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