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型号的丝杠,应该选什么样的直流电机?

楼主(2014-11-10):
用32的滚珠丝杠 推300公斤的物品,输送距离1M长,要求时间1秒钟完成的直流电机 , 要多大的功率 ?

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1-10 14:18):
丝杠螺距是10,电机直接用联轴器与丝杠连接

网友A:
大虾,你没告诉螺距多少,你让我们怎么去验算嘛?还有啊,你是电机直接连,减速比1:1还是多少?

网友:
1秒钟完成,这样电机功率很大。加速度要大嘛。丝杆导程选小点,可以降低功率的要求。还要看电机提供的制动扭矩是否足够。

网友:
还要有丝杆导程参数的。时间是1秒是指加速。减速停止这个过程吗。

网友B:
1米1秒完成建议用直线电机,丝杠不可能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虾,你没告诉螺距多少,你让我们怎么去验算嘛?还有啊,你是电机直接连,减速比1:1还是多少?

丝杠螺距是10,电机直接用联轴器与丝杠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米1秒完成建议用直线电机,丝杠不可能完成的

丝杠是不是12M每分钟

网友:
直流电机恐怕不行啊,大虾。一秒一米,螺距才10MM.不要用丝杆了。

网友C:
1秒1000mm/螺距10mm =1秒100转,1分钟=600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秒1000mm/螺距10mm =1秒100转,1分钟=600转

1秒100转,一分钟600转?你哪个老师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秒100转,一分钟600转?你哪个老师教的啊!

不好意思,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更正为6000转,我也觉得哪里不对的了,谢谢你指正!你是我的老师。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
参考电磁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