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sl,开机之后只显示X、Z轴,不显示Y轴

楼主(2014-11-10):
各位:我用的是大连远东机床的无心磨床,系统是西门子802Dsl,应该是铣床,现在的问题是开机之后只显示X、Z轴,不显示Y轴,怎么解决?之前是有Y轴的。

网友:
你的机床有Y轴吗?

网友:
SIEMENS 802Dsl磨床专用数控系统,配置二个(X.Z)驱动轴,既可作两轴联动,也可分别控制砂轮架(X轴)作横向运动和工作台(Z轴)作纵向运动,可自动加工循环和砂轮修整循环。

网友(点评):
将磨削等同于铣削,是一种有待LZ证实的创意。

楼主:
那我说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之前是有Y轴的

网友:
恭喜你,数据丢了。
不仅仅是没Y轴,啥都没了,你看看程序是不是也不在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按键是指什么启动砂轮那些按键吗?还是数据丢了,PLC没了。

网友:
程序丢了。我有遇到过,后备程序上电,我的是铣床。

网友(点评):
如果做过存储的话,是存储数据启动。因此,要勤做数据存储。数据是靠主板上的一个大电容来维持的。长期断电也会丢,时间久了,电容会老化,线路脏会加速电容放电。

楼主:
数据恢复了之后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