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用弹簧垫圈的问题

楼主(2014-11-10):
     工作几年了,原来的公司设计上不推荐使用螺栓不使用弹簧垫圈,说效果不大。到了新公司,同事们用我不用,说理由说不出来。

我问一下各位,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理论依据在哪?(都用的是8.8级的螺栓,规格M36以下,内六外六都有)谢谢

网友:
还是有防松作用的,

网友A:
注:出自《机械手册》第二卷第6篇
标准六角头螺栓与螺母采用或省略防松元件的参考条件
用力矩法控制预紧力时,防松元件的使用可能使预紧力出现较大的损失,而预紧力的损失,又增加了松动的可能,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省略防松元件。
在螺栓承受轴向载荷的条件下,对8.8级及其以上的螺栓,其夹紧长度大于螺纹直径的3倍时,可以不采用防松元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能比较准确的控制预紧力,即使承受冲击载荷时,一般还能保证足够的剩余预紧力,以阻止螺栓松动。对于4.8、5.6和5.8级的螺栓,其夹紧长度大于螺纹直径的5倍时,也可以不采用防松元件。
但在螺栓承受横向载荷的条件下,或由于被联接件的弹性变形,使轴向作用力引起横向位移的情况下,必须采用防松元件。

网友(点评):
“如能比较准确的控制预紧力,即使承受冲击载荷时,一般还能保证足够的剩余预紧力”

网友(点评):
这句话还是理解不了。。。

网友:
还是有防松作用的

网友:
8.8级属于高强度螺栓了,预紧时候已经使螺栓接近屈服了 不需要垫圈,我们这边老外的机器 没见过8.8级以上加弹垫的,个人理解预紧产生的压力已经产生屈服 加弹垫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出自《机械手册》第二卷第6篇
标准六角头螺栓与螺母采用或省略防松元件的参考条件
用力矩法控制预紧力 ...

谢谢,学习了。
自己没看透手册呀。

网友B:
曾经设计一个压型模,车间用M16X40的内六角螺栓固定压块和连接机床的板,在压了几块工件以后,压块和连接机床的那块板之间就松动了,我让他们加了弹垫,再压,就没有松动现象了,个人的实践,仅供参考

网友(2015-12-15):
引用 网友A:
注:出自《机械手册》第二卷第6篇
标准六角头螺栓与螺母采用或省略防松元件的参考条件
用力矩法控制预紧力 ...

还是要多看书多学习啊

网友(2019-09-10):
使用弹簧垫圈是防松的一种形式!

网友(2022-10-09):
引用 网友B:
曾经设计一个压型模,车间用M16X40的内六角螺栓固定压块和连接机床的板,在压了几块工件以后,压块和连接机 ...

一个问题打扭矩了吗?

网友:
这里头的学问太高深了

网友:
用防松垫片,双碟自锁。  瑞典和德国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