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重调压溢流阀,请教

楼主(2014-11-10):
小弟公司以前多用久冈的阀,现在客户要用油研的,一个久冈的两重调压溢流阀BSG-06-2PN的,不知道对应的油研的阀有没有哦,反正我在油研的选型资料没找到,不知道是不是资料不全。。
各位有经验的大侠帮忙找找指点指点罗

网友:
找了一下,确实样本上没有双手柄调节的
两种方法供你参考,第一种打电话问油研,确定有没有此种型号;另外一种选择一种油研常规溢流阀,然后外接小的过渡块实现双极压力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