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统 S01报警,紧急

楼主(2014-11-10):
数控车床 三菱系统 报警为:  S01 伺服报警:PR 002D X
报警后,刀台就停止不动了,关电源开机后,又可运行。。。。  ,和机修前前后后有检查了5次了,线路没有问题。
加工产品时,突然就报警停止,导致产品车废。
 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万分感谢~谢谢!  下图是在网上找到的,但看不懂:

网友A:
光栅尺是不是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栅尺是不是松动了?

谢谢回复   我马上和机修去检查下

网友(点评):
检查出问题,告诉我一声啊

网友:
车床,三菱系统,多半是没光栅的
而且报警号已经明确说了是电机编码器数据错误
重点查反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