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距螺杆的合瓶装置

楼主(2014-11-10):
最近在做一个2道合为1道的装置,想用变距螺杆做,但是不知道如果设计变距螺杆让瓶子间隔的合为一道,麻烦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
通常用的等间距较多,我感觉变距参数不好把握,时间上的统一性。

楼主:
看过老外的螺杆,使用的是变距
而且好像合瓶必须采用变距

楼主:
大家有谁知道变距螺杆如何使用solidworks绘制

网友(2015-01-05):
引用 楼主:
大家有谁知道变距螺杆如何使用solidworks绘制

螺旋线里面有个 变距螺旋

网友:
这个不仅仅是变螺距,而且直径都变了,变螺距是为了错开,直径变大是为了重合,合并时间得算好

楼主(2015-04-29):
这个问题最后是这样解决的
1.使用solidworks特有的实体扫描(实体是刀具的形状)与变螺距曲线来实现
2.使用切除沿着变螺距曲线阵列,阵列数量达到500左右或者更多,这样可以近似得到实体样子。

网友A(2015-12-01):
楼主有没有答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答案呢

答案肯定有了;
《包装机械原理》上螺杆合道和计算的理论:大体就是2个螺杆尺寸相同,旋向相反;
具体绘制零件的时候有两种方法:1:使用AutoCAD出截面与简化的示意图,具体实现的工作交给加工;
2:使用3维软件绘制真实的样子,使用数控车加工;
绘制的方法见7楼

网友(2016-01-30):
引用 楼主:
答案肯定有了;
《包装机械原理》上螺杆合道和计算的理论:大体就是2个螺杆尺寸相同,旋向相反;
具体绘 ...

嗯嗯,那那种分流螺杆和汇流螺杆是要怎么做的呢?根据什么原理,我还没搞明白

网友(2018-02-08):
论坛里天天都有新知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