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焊件如何做受力分析?

楼主(2014-11-10):
各位好,请教SW中焊件如何做受力分析,零件中有特征也有焊件,还有镜像实体等。在连接顾问选择时怎么操作?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A:
手算吧,用软件,等你设置好那些模型什么的,都已经手算出来了

网友:
Slidworks中的帮助里有教程的,你可以看一下,选着类型为静力学分析;但是形状复杂了,网格划分可能不成功;如果不成功你可以导入到ansys中经行分析。

网友:
如2楼所说,你计算的时间,比你在软件中费劲的设置边界条件,网络划分,后处理等等等等少的多。

楼主:
如图所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就凭你型材这样的连接,就不可能分析出结果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凭你型材这样的连接,就不可能分析出结果来

 我错了,再试试

网友C(2017-04-19):
引用 网友A:
手算吧,用软件,等你设置好那些模型什么的,都已经手算出来了

你好,请问手计算,你那边有资料或者公式吗?
能不能提供下。

网友(点评):
三年前的帖子。。。你觉得会回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手计算,你那边有资料或者公式吗?
能不能提供下。

大神,那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或者告诉我需要看那些书籍。钢结构设计手册需要买吗?

网友D(2019-07-04):
焊件结构体仿真分析总是提示定义横梁和实体/壳体之间的接合相触面组。

网友(2022-07-25):
引用 网友D:
焊件结构体仿真分析总是提示定义横梁和实体/壳体之间的接合相触面组。

找到解决办法了么?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