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装配

楼主(2014-11-10):
装配体无缘无故死机重启了之后,装配体鼠标移上去不能识别,系统选项-显示/选择-图形视图中动态高亮显示变暗了,打不了构,请问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机器的情况,你软件安装的情况,你最近使用软件的细节,我们通通不知道,怎么让别人给你参谋,像这种事,最后就重装软件,别指望有什么轻松的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机器的情况,你软件安装的情况,你最近使用软件的细节,我们通通不知道,怎么让别人给你参谋,像这种事, ...

我软件用了一年了,刚发现的问题,我打开别的装配体都是好的 ,就这装配体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软件用了一年了,刚发现的问题,我打开别的装配体都是好的 ,就这装配体有这个问题

用别人的电脑试试看。。。。

网友:
重装软件绝对是最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