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点角接触轴承,是外径留有间隙还是内孔?

楼主(2014-11-10):
内圈分开与外圈分开在使用上有什么分别?

网友:
一般外圈与轴承座是间隙配合。
也可以紧配合,看轴向力与径向力的比值。

网友(点评):
内圈剖分和外圈剖分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也可以紧配合,看轴向力与径向力的比值。”有具体数值吗?

网友:
外圈剖分的4点球,我没见过。
哪家公司是这种结构的?最好上图。

网友(点评):
QJF型号的是外圈分开的

网友(点评):
涨姿势了,谢!

网友:
轴向力与径向力的具体数值取决于你的工况。
你的工况是什么?

网友(点评):
受纯轴向力较大

网友(点评):
你都说纯轴向力了,还需要知道轴向力与径向力的比值么?

网友:
爱德利知道齿轮减速马达在轴承上是要严把质量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