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移动距离的治具的制作方法,请教

楼主(2014-11-10):
哪位师傅知道能够移动距离的治具(就是在不同位置吸取工件)的制作方法,麻烦能给讲解一下吗?

网友A:
  有多连杆 滑轨式   (等距移动)
  有 螺母调节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连杆 滑轨式   (等距移动)
  有 螺母调节式

多谢多谢

网友:
简单的看MISUMI的书上就有,再不行用一个单轴模组,把治具固定在上面,想怎么动都行。

网友(2015-06-09):
钻孔用的吗?

网友:
怎么移动?腰型孔能不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