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减速器在工业生产中使用瓶颈有哪些

楼主(2014-11-11):
谐波减速器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和研发中遇到的瓶颈有哪些 ?
尤其是在机器人运用中。当然寿命短是一方面 ,能否具体说一下。

网友A:
最主要的瓶颈是有柔性构件,刚性不好。
近年来机器人中的应用逐渐被RV取代。
由于其能够实现密闭空间内传动,因此在航空航天中的应用仍然比较多。

网友B:
以前做过码垛机器人,腕部用的是谐波,刚度真的不好,偶尔还跳齿。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原因导致这样状况,是不是谐波减速机不适合机器人执行机构。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瓶颈是有柔性构件,刚性不好。
近年来机器人中的应用逐渐被RV取代。
由于其能够实现密闭空间内传 ...

谢谢了  能谈一下您对谐波减速器的发展前景看法吗 想了解一下 谢谢,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过码垛机器人,腕部用的是谐波,刚度真的不好,偶尔还跳齿。

谢了  那现在 谐波减速器在工业机器人中如何用呢 ,难道要被淘汰掉。

网友:
刚性不太好,寿命短是谐波的通用缺点。而且研发的最大瓶颈就是寿命,最主要是高速轴承的寿命,国产减速机特别容易坏波发生器。

网友:
谐波减速器主要用在scara机器人中,另外负载10公斤之内的六轴机器人的第5,6轴也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