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客户要55度角的三角刀片,找了一天也没找到

楼主(2014-11-11):
        我计算了半天,查找了一日,也没弄出来。三角形的刀片有55度角的么?

网友:
客户是上帝,没有也得有啊

网友:
没有吧,三角刀片要是55°岂不是只能用一个角

网友(点评):
指定用三个角。

网友(点评):
三个角的有那种螺纹刀片啊

网友:
英制螺纹刀片?

网友(点评):
不是螺纹刀,就是我们常用的三角形的。只不过要角度55度,这可是违反了三角定理了。

网友:
你可以咨询做刀片的厂家,可能会有,例如车刀可以把前端做成55度,至于基体另当别论了% `$ ^+ M, o9 t8 }

网友:
你问他,另外两个角是多少度?或者提供一下刀片图纸。解释下为什么要用55度角。

网友:
不会是口误说的是车刀主偏角55度用三角刀片的。。。

网友:
55度的是菱形刀片  三角形的是60度

楼主:
       弄出来了,非标。

网友:
55度的,你直接给他英制螺纹刀片就好!

网友(2015-02-07):
要看看图纸最好,看具体什么地方用?说不准真是搞错了,车刀主偏角55很有可能!!

网友:
很多大牌子都有的,住友的55度3教导片我们就常用的!,刀尖是55度而已,其他的地方可以是折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