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个什么装置,可以直接买到吗

楼主(2014-11-11):
     偶然间看到一个东西,但是不知道这个装置是什么名字,不知道能不能直接买到,就是把两个轴承成90度装在一起的一个小部件,不知道是买的成品,还是自己做的,附图如下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A:
出图自己做吧。轴承选那种外球面滚轮轴承。

网友B:
看这样式应该是自己做的,导轨用的是角铁
这么多灰尘,难道是抛光用的?

网友(点评):
可能是砂带抛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图自己做吧。轴承选那种外球面滚轮轴承。

哦哦,谢谢哈,我还在想选什么轴承呢,你都帮我选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样式应该是自己做的,导轨用的是角铁
这么多灰尘,难道是抛光用的?

对啊,抛光,精度不做要求,方便操作就行了

网友:
看样子是自己做的,也没有什么难度,你自己画个图

网友:
自己做,估计是木有现成的,要么去定制

网友:
弄段角铁,车两小轴就行了。

网友:
一边最少得四个轴承吧,轴做成偏心的,用起来调整方便

网友:
自己出图吧!

网友:
自己做呗

网友C:
应该是带螺栓轴承

网友:
看懂了,组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带螺栓轴承

恩恩,我想应该也是,装起来方便

网友:
V形轮导轨,有标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