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同步设计调试时候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4-11-11):
液压多缸同步是个难题,怎样利用原有的技术达到合理的效果大家讨论,一般遵循以下规则

1  选择合理的流量压力的元器件
2 尽量减小偏载量
3 油管合理分布
4 油温不宜过高
5 合理增加背压
6 高精度选择闭环控制
7 启动时候最好压力流量逐渐加载
8 排完系统中的空气

网友A:
及时雨呀!我正找不到方向,要改掉15。

afk
回油节流阀也可以产生背压的吧?
图为不得电状态,当9和24得电后,油源为蓄能器10。
9号阀接的蓄能器
这个原理图有点不明白,19号的液控单向阀的控制口油压是怎么来的?是通过9号换向阀的P口来的?可是这个换向阀的P口接的不是压力源呀?请教一下。
这个只是在工进时起作用,快进时17得电,这时是利用自重把油从油池1中通过冲液阀21快速吸入无杆腔。
节流阀是流量阀,顺序来是压力阀。
afk
啊?!16号的顺序阀不是串联在油缸的有杆腔那端吗?不知道层主说的防止横梁由于自重下降是不是需要无杆腔保压,那样的话换向阀也得换了(我也是新手,错了勿喷)
afk
弱弱的问一句,16号是干嘛用的?顺序阀背压吗?我一直不明白什么时候用回油节流阀来背、什么时候用顺序来背压,一直感觉两者没什么区别,属于可互换的那种.....
防止横梁由于自重下降。
afk
弱弱的问一句,16号是干嘛使的?

网友(点评):
有压力在回油路上就产生背压。节流阀是流量阀,节流口开度一定时背压压力有流量决定,流量大压力大...

网友:
油管的合理分布中,跟油管的长度有关系没,是不是油管一样长,效果会好些,但同时油管做成一样长的话,部分油管会有较多折弯,这样会 产生更大的背压,

网友(点评):
对,油管有沿程损失和局部损失,两者都要考虑

楼主:
和长度和形状都有关系,类似于对称排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及时雨呀!我正找不到方向,要改掉15。

真高兴收集到了原理图,希望大家多发些原理图上来共同学习。

网友:
沿程损失和局部损失能有多大?

网友:
根据大侠所列项目,粗略判断系统流量补偿方式为节流调速,由闭环信号比较后进行脉宽调节补偿流量。如果是开环,则以系统物理特性进行编程补偿,还可以进行逐步逼近的修正方式。

楼主:
根据所用元件合理选择,如果采用机械的,同步阀的 则考虑管线分布,  采用同步阀,遵循最大流量选型, 同步马达流量应该在合适的转速范围,这样尽可能减少因偏载带来的误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所用元件合理选择,如果采用机械的,同步阀的 则考虑管线分布,  采用同步阀,遵循最大流量选型, 同步马达流 ...

这个合适范围怎么确定?同步马达流高低速时的同步精度是不一样的,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合适范围怎么确定?同步马达流高低速时的同步精度是不一样的,怎么办?

那个15号直接用分流集流阀不行吗?

afk
同步精度要很高?
我看到过用步进电机控制的。
afk
我也不知道,看样子是通过带信号反馈而换位的阀,左位是左边的有节流口,中位的是两边都有节流口,右位是右边的有节流口
这个15号的阀是属于什么阀,难道不是分流集流阀,同步控制的?需要电信号闭环控制吗?
还没接触实物,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及时雨呀!我正找不到方向,要改掉15。

这个原理图有点不明白,19号的液控单向阀的控制口油压是怎么来的?是通过9号换向阀的P口来的?可是这个换向阀的P口接的不是压力源呀?请教一下。靠10号蓄能器吗?假如有泄漏了不是有可能滑块下不来了吗?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吗?可以少用一套控制油路?请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开启液控单向阀所需油量很小,蓄能器选型时设计一定会考虑。另外,机床启动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有杆腔进油和给蓄能器充液。

网友(点评):
还是有点不理解,蓄能器标了4MPA,可就是没有找到4MPA的溢流阀,停止的时候用18号插装阀卸荷吗?

网友(点评):
蓄能器压力由溢流阀14决定。

网友(点评):
不对的,14号是有杆腔的安全阀,15MPA写在上面的。我理解应该是11号比例溢流阀控制的。 大哥,请教15号阀的学名叫什么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