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铁冲天炉熔炼,用稀土代替合金元素铜、钼,行不行?

楼主(2014-11-11):
提个问题:最近有人提出:灰铁冲天炉熔炼,用稀土代替合金元素铜、钼。请问行不行?

网友:
冲天炉的成分比控制原本就比较低,再就这些厂里少有检测仪器来分析,不能做金相拉力等等测试,就太轻视 冶金 这门学问。

网友:
大概1000个玩铸造的,有一个会的,另外的都不会,这是一项特殊技能,

首先要特懂冶炼,知道什么温度下,什么成分可以进‘液态’,什么东西‘进渣相’,

铜进液态铁相对容易,钼就比较难,

楼主:
请铸造的专家出来说道说道,稀土的用途到底怎样?

网友(点评):
楼上的就是。

楼主:
简单说,稀土能与钼、铜划等号吗?稀土能取代钼铜?

网友:
灰铁中含有一定量的稀土可以使石墨形状成球化型,大大增加基体强度,称谓球铁。含一定量的铜,钼铸铁机械强度提高,称谓合金铸铁。两者都提高机械性能。但牌号不一样,稀土和铜钼不能互相取代。

楼主:
上网查了一下好像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