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标准直齿圆柱齿轮渐开线齿廓上任意一点的曲率半径?

楼主(2014-11-11):
如何计算标准直齿圆柱齿轮渐开线齿廓上任意一点的曲率半径?  哪位师傅能告诉我相关计算方法或者公式么?谢谢

网友:
有必要吗,算出模数、齿数,就可以了

网友:
标准直齿圆柱齿轮渐开线齿廓上任意一点的曲率半径,就是发生线的长度。
从齿廓任意一点A向基圆作切线,切点为B,AB就是点A的曲率半径,点B是A点的曲率中心。
点A距离基圆越远,AB就越大,渐开线就越平直。
至于解析式,当然也是可求的,比较麻烦,不求了。
你用作图法,更加方便。AutoCAD作图,足够精确。

网友A:
我只能说说大概的计算方式,网上打公式很难打的
曲率半径=曲率的倒数,曲率的计算有相关公式写太麻烦了,自己到网上一搜就出来了,找那种参数方程的曲率计算公式;
笛卡尔坐标表示的渐开线方程:
Xt=(d/2*cos(α))*(t*sint+cost)
Yt=(d/2*cos(α))*(sint-t*cost)
式中,α压力角为齿轮的参数,根据你选的齿轮选取即可;
d为齿轮分度圆直径,根据所选齿轮很容易就可以算得;
将渐开线公式带入曲率公式,即得到渐开线的曲率,取倒数既得你所需要的曲率半径。

网友:
自己推导一下,有了一条连续曲线,如何求其曲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说大概的计算方式,网上打公式很难打的
曲率半径=曲率的倒数,曲率的计算有相关公式写太麻烦了, ...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N3960和ISO21771有现成公式,但我更希望楼主自己推导

谢谢,海鸥大侠,我会自己推到一下的

网友:
我搞了一个ExcelVBA计算程序,你试试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0254&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