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零件小孔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4-11-11):
注:整个零件是一块料一次车出来的,并没有焊接!
小孔是3mm的孔,距离外圆最近的孔有大约12mm,不知道7楼的工具是否可行

网友A:
这小孔不是很难吧,先钻后焊。麻烦上图纸

网友(点评):
一般是先钻后焊!

网友(点评):
整个零件是一块料一次车出来的,并没有焊接!

网友:
呵呵,好面熟啊,和我以前一个实验件,很像,你什么材料的

网友(点评):
模压件,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小孔不是很难吧,先钻后焊。麻烦上图纸

精度要求不高还行,如果要求高的话,焊完后会变形,孔的垂直度怎么保证呢

网友(点评):
上车床车,或者先焊那块带孔的板子,然后上次粗精车,钻小孔,再焊上面的法兰

网友(点评):
要求高也没关系,法兰片和轴用配合

网友B:
看零件不象是焊接的,感觉是铸造出来的。

网友:
先钻孔,后焊接。抛光

网友C:
90度拐弯转角器

网友(点评):
这个NB呀

网友:
大侠,这些孔可以焊后直接在钻床上加工出来的,做个模板可以批量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度拐弯转角器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零件不象是焊接的,感觉是铸造出来的。

不一定,我之前也去过做激光焊接的公司打样,确实焊得这么好

网友(点评):
电子束焊,我干过类似的活

网友:
焊接后加工,拐弯后就没那么好打了。

网友:
先钻孔,后焊接。

网友:
机床上也有类似的拐角设备   之前好像哪个大侠还发过呢

或者微型动力头能搞定吗?

网友:
有个东西叫 角度头

网友:
可能是在镗床上用工装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零件不象是焊接的,感觉是铸造出来的。

毛坯模压件有大致形状

网友:
先钻后焊,也可以达到这种粗糙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度拐弯转角器

小孔是3mm的孔,距离外圆最近的孔有大约12mm,不知道此工具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孔是3mm的孔,距离外圆最近的孔有大约12mm,不知道此工具是否可行?

别致的办法:
在钻头尾部做一个联轴器与钢丝硬连接;再做一个钻模,孔是阶梯孔,孔既是钻头的导向孔又是联轴器外圆的“轴承”孔,钻模板厚度=钻头长(钻头长度越短越好,能钻就行)+联轴器长...

网友:
应该不难吧

网友:
这个不难,先钻进去,然后接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