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螺纹孔装螺栓的拧紧扭矩有标准吗?

楼主(2014-11-11):
如题,求问?麻烦知道的大侠给点指点
度娘了一下,要用T=KFd计算
F取0.6倍Os•A1
T为拧紧力矩
K为扭矩系数(近似取0.2)
F为预紧力
d为螺栓大径
Os为螺栓材料的屈服极限
A1为螺栓危险剖面面积
追问:1、材料为铝合金F也取0.6倍吗?K也取0.2吗?
2、查了手册,只能查到适用于钢铁的,没看到铝合金的,不知道有标准可寻吗?
急寻答案,恳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楼主:
难道就没人来帮帮忙吗

楼主:
又是一天啊,晚上再来看看,有没有出现帮忙的,着急啊

网友A:
凑巧路过,一般都是下午有空看看社区。
看到楼主的问题,其实完全可以自己手动计算出来:
扭矩系数:K=1/2*{d2*tan(a+b)+d*f}
其中:d2为螺纹中径;
a为螺纹升角a=arctan(P/d2);P为导程;
b为螺纹当量摩擦角b=arctan(f1);f1为外螺纹与内螺纹接触的摩擦系数;
d为螺母支撑平面平均直径;
f螺母支撑面摩擦系数;
带入你就可以求得比较精确的扭矩系数K;
F=Ob•As为最小拉力载荷,大于此拉力就会出现螺纹破坏;
其中:
F为轴向拉力;
Ob最小抗拉强度(查材料公称抗拉强度);
As为螺纹紧固件的应力截面积(查机械手册6-20);
然后将这些结果都带入T=KFd就可以求出理论上最大允许拧紧力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凑巧路过,一般都是下午有空看看社区。
看到楼主的问题,其实完全可以自己手动计算出来:
扭矩系数:K=1/ ...

F=Ob•As为最小拉力载荷,大于此拉力就会出现螺纹破坏
不是螺纹破坏,应该是大于此载荷,螺杆会断裂。

而且你说的这种计算模型,仅适合于螺杆拉断的情况。螺纹失效的另一种情况,strip并不是用此计算模型。
螺纹连接(紧固件)的国际标准,是保证螺栓先于螺母拉断的,因此通常的紧固件计算,一般计算螺栓断裂的情况
但是在此种场合,不锈钢螺钉打入铝合金螺纹中,出现的失效情况是铝合金件螺纹滑牙。因此应该计算铝合金螺纹被剪断的载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F=Ob•As为最小拉力载荷,大于此拉力就会出现螺纹破坏
不是螺纹破坏,应该是大于此载荷,螺杆会断裂 ...

Ob是最小抗拉强度,所以计算出来的力也是对螺纹破坏时的最小拉力;
螺杆失效是大于屈服极限即为失效。

楼主:
最近忙,一直没回复,扭矩已给定
每人一威望,虽然不多,还请笑纳
以前没怎么用过铝件,一直都是钢铁类的所以就直接查表,自己还真没去算过
在此一并谢过两位,如有感兴趣的欢迎继续讨论,有空继续来学习

楼主(2016-03-28):
最近看到TBI的选型手册上有建议的
M3   98Ncm
M4   206
M5   441
M6   686
M8   1470
M10   3330
M12   5880
M14   7840
M16   9800
M20   19100
以上数据为使用六角孔螺栓配合铝合金材料时使用的情况,仅供各位参考

网友C(2017-03-09):
最近也遇到这种问题,有大神能给详细说下,铝合金上面螺纹孔,能承受多大的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遇到这种问题,有大神能给详细说下,铝合金上面螺纹孔,能承受多大的拉力。

你担心的是铝合金上的螺纹牙,还是铝合金基体?
如果是基体的话,强度*基体面积就可以;
如果是螺纹牙的话,破坏以屈服为基准的话,比较困难,要知道每个牙的所承担的力,再计算。
以牙齿被剪切掉的话,就简单了,计算有效牙总的横截面*剪切强度就可以(近似的)。

网友(2019-03-21):
引用 楼主:
最近忙,一直没回复,扭矩已给定
每人一威望,虽然不多,还请笑纳
以前没怎么用过铝件,一直都是钢铁类的 ...

大拿,咨询一下6082的铝材上开M14的螺纹孔能承受多大的扭力

网友D(2020-06-01):
引用 楼主:
最近看到TBI的选型手册上有建议的
M3   98Ncm
M4   206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铝合金零件上做螺纹孔,用碳钢螺钉去打,需要跟进铝合金螺孔定义拧紧扭矩;
能不能分享下你这个TBI选型手册,谢谢。

网友(2020-08-09):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铝合金零件上做螺纹孔,用碳钢螺钉去打,需要跟进铝合金螺孔定义拧紧扭矩;
...

就是这一页,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最近也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了,在铝合金上直接锁螺钉,失效形式应该是把铝合金螺孔拉坏而不是螺钉,所以挺想知道螺孔怎么校核强度的!

网友(2022-11-30):
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铝合金螺纹孔深度为2d,这样内螺纹强度足够,就可以直接按照螺栓强度等级计算扭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