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齿形是修过的吗?

楼主(2014-11-11):
乍一看这齿形和书上不一样啊,是修过的吗?
什么原因要修?怎么修呢,理论依据是什么?
加工刀具啥样的?大侠们过来讲讲啊!

网友:
滚切的,方便安装

网友(点评):
内直齿可以滚?求教。。。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吗?

网友:
就一个倒角 简单点讲

网友A:
回转支承,所标注的是安装销钉的位置;便于把支承滚道内的球珠、保持块“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转支承,所标注的是安装销钉的位置;便于把支承滚道内的球珠、保持块“滚”出来。

齿形呢?说说齿形是否有特殊呢?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非标准齿形

网友:
如果适合直径26的针齿啮合的,那么可以推断齿形是摆线,而不是渐开线。

网友:
好像是变位齿轮吧?

网友:
你这像是液压马达的齿圈呀,而且像DOOSAN的大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