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冷水机如何防冻?

楼主(2014-11-11):
请教一下各位,光纤激光冷水机冬天需要加哪种防冻液,比例多少。因为当地每年冬季有那么几天车间内温度会在零下3、4℃

网友:
最常用的是乙二醇水基型防冻液。
乙二醇对动物有毒性,服食低剂量即可致死,要注意防护措施。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保持开机,或者放空调房里吧。

网友:
乙二醇水基型防冻液

网友A:
水里直接添加乙二醇,零下几度好像添到15%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里直接添加乙二醇,零下几度好像添到15%就可以了吧

厂家说防冻液不好,对设备有腐蚀,建议水冷机一直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说防冻液不好,对设备有腐蚀,建议水冷机一直开机

我的激光切割机厂家都是叫我们加乙二醇。

网友(2015-03-01):
乙二醇。到夏天换纯水。乙二醇没有纯水散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