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磁制动的电动机还要不要再配制动器?

楼主(2014-11-11):
带电磁制动的电动机还要不要再配制动器?

网友:
电磁杀车分好几种,我用过断电杀车,当电机断电的时候后面就会吸住,我当时用手掰不动后面的散热风扇。如果你在加减速器,就能达到一般制动能力。

网友:
可以不用

网友(2016-10-22):
这个帖子有点老
我还是回一下,涨点分吧
分场合的,看你负载的状态和你电机跟负载的关系了;
1,你负载涉及到垂直降落这个问题的,首先就要有制动器,避免因停电等问题造成意外伤害;
2,加制动器分两种情况了,一种是电机直接配制动器,,,另外一种就是单独加制动器了;;电机屁股后面直接带制动器的情况我就不说了,我只说不能用电机屁股后面那个制动器的情况:
当你的电机,经过不可靠的传动,或者经过多级传动,最终传递到那个会垂直滑落的负载上,这种情况,你就不能靠电机直接带制动器,,比如:电机经皮带传动,带动竖直丝杆,,你皮带意外脱落或者意外断裂,你丝杆上的滑块及重物,就存在垂直下降的风险,这时候,你就需要单独给丝杆的一端直接加上制动器,而不能寄希望于电机上的制动器,,,同样的,你电机的动力通过联轴器等等,这种东西都存在过载断裂的风险的(联轴器是有必要过载断裂的,这样能在过载时保护电机),种种这样的存在负载与电机脱离连接的情况,都需要在最终的负载上,直接装个制动器,才是安全的,,,,,电机通过皮带带动垂直丝杆,要在丝杆上直接加制动器,而不能靠电机上的制动器,和在欧洲是有强制规定的,是必须遵守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