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签纸上料的卡料问题

楼主(2014-11-11):
      大家好,现在公司做一款把一些便签纸往卡纸上贴的机器,卡纸有好几种,上面的便签纸摆放也不一样。要求机器通用。
      目前机器的上料方式是:做好几条导料槽,成搭地把便签纸放到导料槽里,气缸把最下面一个卡纸推出来,然后机械手用吸盘吸取,移动过来贴到卡纸上。
出现问题是:便签纸有大小有点差别,容易卡料,导料槽做大了,精度又不够。
机构要求:要机器取料的同时也可以人工放料,上料机构有一定的精度且不容易卡料。
这个便签纸上料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
还有机械手这样取料,移动过来贴,这样的方式速度有些慢,这个大家又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吗?
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呵呵,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确实有难度,建议卡料槽可以做活动式—可调外形大小,一块板钻满按一定距离孔,在插销子,按外形插。
还有一种就是用CCD检测来识别,成本可能要高点。
以上都是个人愚见,希望大神出现!

网友(点评):
有的产品大小误差有0.8MM,觉得插销的孔很难做。 CCD成本倒不是很重要,主要是靠CCD识别会影响速度,15个贴纸,计算完他们的坐标和角度出来,可能都要8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有难度,建议卡料槽可以做活动式—可调外形大小,一块板钻满按一定距离孔,在插销子,按外形插。
 ...

那就在加一个CCD呢或者说加一个送料机构!当然在空间足够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