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件表面处理对工件尺寸的影响

楼主(2014-11-11):
有个问题求助各位大师,就是铝件做消光亚黑处理,对工件的精尺寸有什么影响。有很多精工及精槽。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材料是6061

网友:
发黑表面处理工艺

1
)发黑工艺

去油
———
(去铜)
——→
酸洗
——→
清洗
——→
氧化
(或二次氧化)
——→
清洗
——→
热水清洗
——→
皂化
——→
浸水膜装置换油
——→
入库。

各道工序要求

去油

1
.化学去油
NaoH100

150

/

+Na2CO320-27

/
升加热至沸点

滚桶内加
入少量废酸和铁悄

2
.用汽油或柴油洗洗油。

3
.用喷砂或喷丸去除油及锈

4
.淬火回火的工件可用滚桶去油及锈

去铜

用铬酸
250

300

/

+
硫酸铵
80

100

/

无铜时可省去此道工序

加水浸
1

2
分钟,然后再在清水中清洗

酸洗

30%
工业盐酸浸
1

2
分钟去除油污及锈

酸洗时间不能太长

清洗

清洗后在弱碱槽内中和,防止酸带入氧化槽中

氧化

氢氧化钠
650

700

/

+
亚硝酸钠
100

150

/
升加热到
140

144
℃,保温
30

60
分钟
NaoH: NaNO2=5

8:1

清洗

氧化后在流动的清水中冲洗

热水清洗

热水
90

100
℃,清洗
1

2
分钟

皂化
10

20%
工业皂片或三乙油酸皂加热
50

60

1

2
分钟

温度不能太高

上油

MS-1
水膜置换防锈油

十一

  •

网友A:
影响尺寸及变形的,我觉得重点是温度。铝件我没有做过“消光亚黑处理”,倒是做过黑氧化,前后几乎没变化(检测工具:数显游标卡尺+百分表,结果小于1丝),阳极氧化电解液温度接近常温。
希望对你有些参考。

网友(2014-12-23):
引用 网友A:
影响尺寸及变形的,我觉得重点是温度。铝件我没有做过“消光亚黑处理”,倒是做过黑氧化,前后几乎没变化( ...

精度小于1丝,还可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