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师指点一下怎样编程

楼主(2014-11-12):
我正在学编程  有哪位师傅会的话对着四幅图给点建议  能编代码更好  我想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
有个车床的模拟软件,测试程序的,几年前玩过,忘了叫啥名字了,能出形状,看出是否撞刀,只是没有尺寸

网友:
宇龙数控仿真软件..找这个来试下吧

网友(点评):
我感觉斯沃比宇龙好用多了

网友:
不是考试零件吗?

楼主:
这是技能鉴定的  我们拿来练习

网友:
进数控贴吧
用宇龙数控仿真或斯沃数控仿真来模拟

网友:
编程不是问题 只要排好工艺

网友A:
在UG画好三维图就可以直接导出代码了

网友B:
配合件,好多学校里多有这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配合件,好多学校里多有这图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最好手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最好手编

习惯手编程是好事,,,。

网友(2014-12-31):
引用 网友A:
在UG画好三维图就可以直接导出代码了

怎么导?不用编程吗?画完图就有程序了?

网友:
proe或UG建模,然后用数控加工模块设置可以自动输出

网友:
这零件好像是学校考级的时候的零件啊

网友(2015-02-01):
这些都是小儿科,拿个CAXA软件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