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核一下价格(铝件)

楼主(2014-11-12):
请帮我核一下正常加工费需要多少,谢谢。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批量的,什么型号的铝,一些自由尺寸,可以开模压铸吗?

楼主:
压铸好毛坯。纯加工

网友(点评):
那就看量大小,也看给谁干,国内的话,几十块一个吧,没具体算,你这个可以四轴加工,也可几台加工中心上几套胎具,一次装夹5,6个,单个眼用台钻上胎具,看胎具做的合理与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批量的,什么型号的铝,一些自由尺寸,可以开模压铸吗?

看了一楼,看二楼,看到三楼我有些看不懂了。。。。。。

网友:
用型材加工,cnc都可以做,最好是用小卧加,内冷,四面工装塔;两次装夹,
刀具用复合钻,粗加工可用整体硬质合金阶梯钻,精加工用pcd焊接阶梯钻,大螺纹孔用螺纹铣刀,
参照bosch的abs阀块的加工工艺就可以了;

网友:
压铸件,只需要加工孔与攻丝。可能反面需要车加工,这种产品如果量很大1w左右大概12一件,少于这个15一件。这个只供参考

网友(点评):
刀具费用都够呛,

网友:
这个零件孔多薄壁多,最好的加工方法不是压铸,因为即使成型出来很多孔在后续侧孔加工或其它难免出现砂眼,造成破孔或者漏气不良因素,某种角度液态模锻可能还要优于压铸但也不是最好,根据零件性能要求选择合理经济的工艺。

网友:
刀具费用都够呛

网友:
学习报价,等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dddddddddddddddddd

乖乖,,,挺复杂的啊

网友:
模具费12万压铸成型,零件单价一个就重量的2.5倍。全部成型,包括螺纹以及斜孔。后打的问题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