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同轴度公差能保证吗?

楼主(2014-11-12):
    材料是2A12的,图纸要求精加工前要进行高低温时效处理,精加工时怎么装夹同轴度才能保证呢。

网友:
沈阳高压开关,新华电器都是铝活,航空方面比较多
这活有点象航空的

网友A:
这活有点难做,主要是壁太薄了,单边厚度才0.5mm,2A12虽然是硬铝,但也就跟25#力学性能差不多,车的话因该会变形,而且一般掉头车也就能保0.02的同轴,其它工艺或许可以,请楼下大侠说

网友:
可能没想象的难干,干过类似的

网友B:
这类必须掉头制作的薄壁件加工,没有夹具是不行的。
夹具说来也简单,不过就是一个与已加工圆柱表面可以精确配合并且提供夹紧力的装置。夹外圆还是内孔,哪个精度高就夹哪个。
如图所示工件,外圆和内孔公差相同,先制作外圆或内孔都可以。先把内孔制作好,然后套在芯棒上车外圆,装卡和取下比较容易,但夹具需要设计和制作。先做外圆和左端部分,这个工件外圆是整数尺寸24,夹具应该可以用现成的市购刀具夹头代用,但工件的装卡和取下有点麻烦。
当然,芯棒必须是可以径向扩大;如果以园套夹外圆,工装内径应能收紧,这样才能给工件以夹紧力。
刀具夹头结构为内外圆锥配合,芯棒用这个结构很方便。当然,也可以用薄壁液体塑料方式。

网友(点评):
装夹,最容易被忽略,关键时候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没一线加工经验的人的一个瘸腿

网友(点评):
谢谢。薄壁液体塑料方式? 不明白,惭愧。

网友(点评):
液性塑料心轴薄壁套筒

网友(点评):
前辈,做工装,掉头加工,同轴度0.01能实现吗,工装也是有误差的,一直以为只要是掉头加工的,同轴度就在0.02或以上了,请前辈指正。

网友:
步骤如下:先加工出22.8、23的内孔并把端面抄平,其他尺寸先不动。在车床上夹一大于孔的原材料,加工出0.02的锥度,长度根据工件有效长度需求。工装加工完后就可以装上工件车出其他尺寸。此时要注意不能直接车要用顶尖顶住,直到把所有尺寸加工完只剩下中间2点几的孔再把顶尖松开打中间孔。为装卸方便快捷,工装的另一端可加工一螺纹加一螺母,目的方便顶出加完的工件。浅见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种装夹方式,这个零件估计要变形了,我也认为如果做芯轴,就要做成与内孔高精度配合,并且可以膨涨的,可惜我是在纸上谈兵,没有实际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薄壁件加工,没有工装是不行的。
工装说来也简单,不过就是一个与已加工圆柱表面可以精确配合并且提供 ...

师傅:请问这个内装的径向夹紧如何实现?

网友(点评):
同问,我的想法是不是:像弹簧夹头反过来,轴的圆柱端的尺寸是与内孔配合的尺寸,中间开个锥孔,然后割出槽,这样就有了弹性。

网友:
坐等大神分析

网友:
不好加工,就算有工装,保证在公差内也没有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薄壁件加工,没有工装是不行的。
工装说来也简单,不过就是一个与已加工圆柱表面可以精确配合并且提供 ...

都知道要做工装,这个工装怎么做?大侠能否说的细点?
我的想法要做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活有点难做,主要是壁太薄了,单边厚度才0.5mm,2A12虽然是硬铝,但也就跟25#力学性能差不多,车的话因该 ...

掉头车可以保证0.003的,

网友:
大侠,您的产品是薄壁铝合金零件,典型的军工产品零件。加工这类产品,每个军工厂都有自己的一套绝活,可以保证最终的产品。产品需要掉头加工,所以需要两套夹具;一套夹具靠φ2H6孔及φ19底平面定位,M2.5-6H夹紧;一套靠φ23H6定位以及φ24底平面定位,铜爪夹持。细节部分的工装尺寸设计就不说了,权当抛砖引玉。

网友(点评):
大侠,我真不是大侠。

网友:
加工过程中的装夹变形影响很大,做夹角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薄壁件加工,没有夹具是不行的。
夹具说来也简单,不过就是一个与已加工圆柱表面可以精确配合并且提供 ...

请问前辈,0.01的同轴度,掉头车削,工装能保证吗,我不太懂,总认为只要是掉头加工的,同轴度就在0.02或以上了,因为工装也是有误差的,还请前辈指正。

网友(点评):
当然不容易,这看你如何设计和使用工装了。工装的安装精度做到定位表面跳动在0.003不是难事,再把工件与工装定位部位的配合做好,保证图纸要求应该能做到。

网友:
复合机床一次出成品,哪那么多麻烦?

网友(点评):
左端的环形沟槽必须掉头制作。

网友(点评):
另外,请注意楼主首楼说明“图纸要求精加工前要进行高低温时效处理”,工件不是以棒料一次加工成型的。

网友(点评):
前辈的意见很中肯, 1、双主轴的复合机床可以解决掉头问题, 2、可以直接棒料做高低温时效处理,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用西铁城的M32非常适合,效率也高;

网友:
同心度垂直度我可以帮你解决,变形可能也可以解决,2h6光洁度0。8的要求你告诉我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sorry,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菜鸟一个,铰孔能实现吗?

网友(点评):
网上搜了一下,铰孔精度在IT6-IT10,粗糙度在0.4-1.6,理论上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见到过一种刀具用液压薄壁弹套,也许适合你这种零件的装夹。你网上找找应该能找到

网友:
这个零件从图纸上看,肯定是先内孔,最后一刀车外圆和小端(一刀下保证同轴),零件变形需要工艺上来回掉头车(安排半精车)解决。最后一序工装,用涨套

网友:
粉末冶金试试

网友:
难度很高,我只能解决部分难题,图片已拍下,等我请教我的老前辈再与楼主探讨~

网友:
此零件以前我们加工过。害怕伏枥说的对。一定要用用夹具的。夹具的制作调试是重点。但此类零件利润超高啊,哈哈一般人不敢做,做不好亏死你的

网友(点评):
公司接的活,不是我做的,我也不是搞工艺的,只是觉得有难度,向大家请教学习。

网友:
加工前还要做处理,未风过,长知识了.

网友(点评):
是精加工前要做冷热时效处理,目地是消除粗加工产生的应力,使产品加工后尺寸稳定,精度高啊。

网友:
我觉得,这零件掉头加工是肯定的,俩道工序要保证同轴1丝,无非就是把定位孔于与轴之间的公差缩小,做高,原本图纸正负0.01的,必须在0.003之内,做为工艺定位,还要材料热处理后一点不变形,另一头的圆度也要小于0.003,才有可能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必须掉头制作的薄壁件加工,没有夹具是不行的。
夹具说来也简单,不过就是一个与已加工圆柱表面可以精 ...

不错了。夹具也是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