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不保压

楼主(2014-11-12):
系统压力设定为9MPA,打开蓄能器后,充油一段时间后升到7MPA就升不上去了,求高手指点可能的原因?另泵停止后,当时无明显回油,但是过一个晚上后蓄能器里油就回油箱了。

网友A:
图?不知道什么元件组成让大家怎么猜。单向阀?换向阀?截止阀?

网友:
第一,你有安全阀设定为7MPA,或者进蓄能器的压力就小,或者蓄能器储压能力不行
第二,管路没单向阀,长时间,油就由于重力回去了

网友:
要有图纸,看后才能分析原因。

网友:
有可能蓄能器回油管阀门没关死

网友B:
拿出系统图来 大家看看分析分析 这样只能凭经验帮你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知道什么元件组成让大家怎么猜。单向阀?换向阀?截止阀?

如图

网友(点评):
图中能判断的只有20号直动溢流阀密封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出系统图来 大家看看分析分析 这样只能凭经验帮你猜测

如图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安全阀组那泄油了,要么安全阀压力调低了,要么泄压球阀没关死!

网友:
压力上不去是你的安全阀设置的问题
泄压一定是哪个地方有泄露。检查下。

网友:
其他的油路没弄出来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漏了!
自己检查判断

网友:
应该是溢流阀压力设定低了吧,不然不可能上不去。

网友(2015-01-30):
虽然不懂液压设计,但是这个液压图看着很别扭。

网友:
应该是溢流阀吧!蓄能器下面有一个插装溢流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