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超细孔加工

楼主(2014-11-12):
材质 不锈钢304,如下图,直径0.3孔加工困难,请教各位大神,有何加工方法?哪位大神能加工啊

网友A:
这还真是困难了。。这么小。用在哪方面的?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确实挺难的,但这个零件我们应该能够加工好,美国安娜堡电火花,如有需要请联系钟先生13801242420。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喷嘴上面的的小孔,有听别人说过好像有电火花加工,但是效率慢,还有就是有这种钻头,必须找一些特制厂家定做或国际有名的刀具厂家。然后,如果钻起来效果不好的话,可以在主轴上加一个装置(这个装置专门加工细长孔用的,挺好用的,由于机密,这里我就不能跟你说明是什么装置,抱歉)

网友:
要想钻太难了,电火花穿孔机吧

网友:
大侠,若是您有耐心的话,普通的麻花钻也可以钻的,有这个尺寸的钻头的。不过耗费的时间很长,需要反复的修磨钻头的。

网友(点评):
好师傅不好找啊 找了几家厂子都干不了啊

网友:
真难,打点滴的这么细也差不多吧!见识太少,有高手说说!

网友:
手里以前有过喷嘴的样件,孔径和这个差不多,映像中好像是广东的厂家!

网友:
小孔机就可以了啊,现在能用钻床打小孔的人可不多了

网友:
电火花,北京的话,可联系我QQ1937725016

网友:
小孔不是太大问题,内螺纹才是大问题,谁能做到?画图的是临时工?这剖面线打的。

网友(点评):
示意一下 打工的

网友:
好难加工

网友:
钻孔不现实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细孔放电,和线切割配套的机器。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真是困难了。。这么小。用在哪方面的?

对 喷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喷嘴上面的的小孔,有听别人说过好像有电火花加工,但是效率慢,还有就是有这种钻头,必须找一些 ...

网友:
小孔机没问题的

网友:
电火花打孔机,去搜搜吧,很好打

网友:
哇塞,,这个确实挺难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的了;期待大侠的指教了

网友:
电火花aaaaaaaaaaaaa

网友(2014-12-24):
楼主  你可以尝试用下激光打孔  成本不高

网友:
不知道同心度要求怎么样,用电火花穿孔机可以做,那玩意也可以分中找正的,速度比放电快,放电电极损耗太厉害了

网友:
中心注水的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