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怎么弯

楼主(2014-11-12):
 有厂家能做的请联系我!!!

网友:
看看谁家有弯管机吧

网友A:
先在普通弯管机上弯R25,再做个带槽的辊子把R50一起弯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普通弯管机上弯R25,再做个带槽的辊子把R50一起弯出来

带槽的辊子得定制做么?放在什么设备上?压机?折弯机?

网友(点评):
临时想的办法,就是做个简单的模具,能保证所有R50的圆弧能一起压出来,在小型的压力机上就行

网友:
见过做铁线成型的厂家用的,3D线成型机做这种类似产品(线材)效率很高,但是这么粗的管件不知道适不适合了!

楼主:
谢谢大家,希望再努力

楼主:
在顶一个 希望更多的发言

楼主:
还有没有高手做过类似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