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习autocad的VBA,请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4-11-12):
不知道能不能用Macro,或者VBA来实现下面的工作:

1.在模型空间,插入一个已经在的 块,比如:名字为 “KK”, 效果是 能在工具条上创建按钮, 点击之后,只需要在屏幕上 点取 位置就能放置 块(有炸开 和 非炸开两种模式最好,做成两个按钮)。

2.在模型空间,进行 指定条件的筛选(2007自带快速选择功能),然后把筛选出来的一类目标的某些特性修改为另外的特性, 比如: 选择 所有 线型=Center 的目标,然后,把这些目标全部移动到 图层:200, 颜色=Bylayer,线型=Bylayer,线宽=Bylayer。 同样也做成按钮,放在工具条上~

求各位大侠帮忙哈~

网友:
Q1:这个我用autolisp实现过,点中自己制作的按钮,再点选标题栏左下角,就可以在设计栏中插入制作好的签名块并在后面写上当前日期。用VBA应该一样能行的。

网友A:
(defun  c:name(/ pt pt1 p1 p2 yy mm dd s text1 osd layer_old rr)
  (setq osd (getvar "osmode"))
  (setq pt0 '(142.0 5.0))
  (initget 128)
  (setq pt (getpoint "\n请选取签名插入点"))
  (if (= pt nil)
      (setq pt pt0)
  )
            (setq pt1 (polar pt (/ pi 6) 35))
            (setq pt2 (polar pt1 (/ pi 8) 3))
            (setq sse (ssget "_c" pt1 pt2))
            (command "erase" sse "")

  (command "insert" "n1" pt "" "" "")
  (setq s (getvar "cdate"))
  (setq rr (- (* s 100000000) (fix (* s 100000000))))
  (setq yy (fix (/ s 10000)))
  (setq mm (fix (/ (- s (* yy 10000)) 100)))
  (setq dd (fix (/ (- s (* (fix (/ s 100)) 100)))))
  (setq text1 (strcat (rtos yy) "/" (rtos mm) "/" (rtos dd)))
  (setq p1 (polar pt (* 41 (/ pi 180.0)) 44.0))
  (setq p2 (polar pt (* 0 (/ pi 180.0)) (+ 50.0 rr)))
  (command "style" "txt" "txt.shx,gbcbig.shx" "" 0.85 "" "" "" "")
  (setq layer_old (getvar "clayer"))
  (setvar "clayer" "text")
  (setvar "osmode" 0)
  (command "text" p1 2 0 text1)
  (setvar "cecolor" "40")
  (command "point" p2)
  (setvar "cecolor" "bylayer")
  (setvar "clayer" layer_old)
  (setvar "osmode" osd)
  (prin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un  c:name(/ pt pt1 p1 p2 yy mm dd s text1 osd layer_old rr)
  (setq osd (getvar "osmode"))
   ...

感谢回复,功能很好,能省下不少时间,不过我才刚入门,看不懂 ~。~

楼主:
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哈~

楼主:
第一个问题,自己在公司摸索了一上午, 大概能用了,能插入 命名为KK的块了,但是不会炸开
直接用宏命令做的,
^C^C-insert KK \1 1 0
第二个,完全找不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