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加工中心镗刀下垂补偿

楼主(2014-11-12):
一台卧式加工在加工一个工件时,由于镗刀刀杆较长,实际加工后两孔的同轴度不好且孔底台阶倾斜,分析原因应为镗刀刀杆伸出太长后有重力下垂引起,这个在卧式加工中心应如何进行补偿呢,有经验的朋友来聊聊。

网友A:
走滑座进给。

网友:
如果真是镗刀悬伸过长的话,首先孔的表面质量就不会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滑座进给。

这个床子刀具本身就不能进给的,只能是工作台进给的

镗刀是山特维克的防震镗刀,加工中没有震刀情况,就是两个孔的同轴不好,孔底台阶约有0.01-0.02的倾斜

网友(点评):
在主轴尾部夹点重物,在到头部打标,看有何动静。

网友(点评):
在主轴尾部加点重物,在刀杆头部打标,看有何动静。

网友B:
躺多大的孔,孔深多少,堂刀多长啊

网友:
外行人说:能不能在镗杆下方加支撑啊,呵呵

网友:
          刀具延申长度是固定的,不存在刀具下垂情况,你还是想想其它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躺多大的孔,孔深多少,堂刀多长啊

镗刀长度约500-600mm,孔110mm,孔深有40 左右。

网友:
如果有条件检测出孔往哪边偏直接在程序里补偿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