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产品数控车床 做的话,这台数控7万能搞定么

楼主(2014-11-12):
(图片)

网友A:
这是热挤压玩的,与数控车没啥关系,

挤压完工以后,在一个多工位专机上干的,也不是数控的,就是一般凸轮床子,

网友B:
看图纸。不看图纸就你这活仪表车也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热挤压玩的,与数控车没啥关系,

挤压完工以后,在一个多工位专机上干的,也不是数控的,就是一般凸 ...

外形是挤压型材的

请教呀 详细点

能全自动完成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不看图纸就你这活仪表车也能干。

现在是用仪表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形是挤压型材的

请教呀 详细点

先挤压成一个条状料,穿在假轴上做纵尺寸的一些步骤,纵尺寸做好了,退棒,分步退,切成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不是自行车座上的紧固圈吗?

网友:
开模(有量,免模具费)拉型材,仪表车切断,冲

网友:
想在数车上一次做完?要C轴铣削的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