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孔怎么打

楼主(2014-11-12):
如图,这样的锥形孔怎么打。刚才搜了一下,可以用锥度铰刀。但是,我这是初样,试验用的,只有5个孔。后面如果成品的话,要打几十个孔(板长450,照这间隔一直打到头)。如果用铰刀来的话,那太慢了。锥度铰刀可以放钻床上像钻头一样钻么。材料原来是abs,也可以用金属来替代。这是给人做的样机的一个零件,所以是单件,就两个。这里有两排孔,是试验用,看哪种合适,最后成品是只有一个规格的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铣

怎么洗?那为什么我找了三家都说做不了?

网友(点评):
螺旋锥度加工

网友(点评):
你这是量少,用加工中心先钻孔,后用3的铣刀螺旋铣。量多可考虑成行刀具 量少:钻孔--铣孔 量多:钻孔--扩钻锥孔(手磨钻头)--精较(定制成型刀)

网友:
定制专门的铣刀

网友:
你找找 圆锥锉刀   应该不是太贵
要求不高的话应该能用

网友:
自己磨雕刻铣刀,ABS材料又不硬

网友:
       这么简单,做不了,没有机床吗?

网友:
我以前做了一个锥形孔,不过是半个锥形孔,那个是用加工中心加工的,对精度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
ABS的直接铰刀做不慢的,可以装台钻上的

网友:
锥度铣刀

网友:
金属板可以放电加工

网友:
赞同10楼的,如是金属的是否可用快走丝

网友:
如果线性尺寸和形位公差要求不高的话,最经济的工艺是用直径3的钻嘴加工3的孔径,再用直径6或5的钻头刃磨出对应的角度加工锥度,这种活普通钳工很容易搞得!

网友(点评):
楼主说孔多大量,钳工就太慢了吧

网友:
我也觉得14楼的意见可行...

网友:
如果你这东西以后加工数量多,那就要考虑使用一些专用刀具了,不然要累死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注塑呢

网友:
直接找做刀具的人来,把你的尺寸告诉他,让他给你做出这个锥度就行了
! O; e" c# D9 l3 C) o然后上铣床铣。ABS不慢吧

网友:
购一台去铝合金产品毛刺设备,难点在交叉孔的毛刺.要求自动化,最好用机床,不使用机器人,预算有限,如果有能做的厂家联系我。

网友:
自己磨锥度铣刀,2刃,以前做塑胶磨具干过,碗型砂轮,有摆度头调整角度,手工开刃

网友:
攻丝机  丝锥换成钻头或铰刀

网友:
我是新手,我也来说说,不知道对不对!
先打3的通孔,在用5的钻头磨锥度,顶部尺寸磨到4.95这样,用台钻往下踩,

网友:
定制成型刀具。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用合适的钨钢棒,磨一把锥度刀,效率杠杠的,

网友:
ABS,磨个成形刀

网友:
这个铣很容易的

网友B:
不怕慢的用线割

网友:
成型铣刀

网友:
简单!,自制锥铣刀或锥钻。

网友:
直接锥度钻头,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怕慢的用线割

,同意。

网友:
既然是初样,试验用的,金属件就线切割。有结果后,可以直接做在ABS模具上。

网友:
打样试制用金属件线切割。定型后做在ABS模具。

网友:
装螺丝的?

网友:
我是干铣床的先打孔~再洗很好做的

网友:
ABS的料好加工的。直接用锥度铣刀铣就好了。我们公司专业刀具生产制造修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