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探头挑出长度不一样的圆钢,有这种探头么?

楼主(2014-11-12):
我想用探头挑出长度不一样的圆钢,请问是否有这种探头?
如图,大概是电子百分表一样的东西

网友:
架了个表

网友A:
用机械装置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B:
将你的要求说具体点

圆钢的姿态?尺寸?精度要求?检测效率?搬运方式?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你的要求说具体点

圆钢的姿态?尺寸?精度要求?检测效率?搬运方式?预算?

圆钢直径8,就是这样并排放在滑道中,下来的时候用小气缸把圆钢统一打到贴右侧后检测。
效率2秒左右一个,精度此条件下越精确越好。
预算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定位么,需要接触么,材料大小,精度?
很多考虑因素

圆钢直径8,就是这样并排放在滑道中,下来的时候用小气缸把圆钢统一打到贴右侧后检测。
效率2秒左右一个,精度此条件下越精确越好。
预算不用考虑。

网友:
距离传感器,不用考虑成本用激光

网友D:
长度分布范围是多少?
2um的精度够不够?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方法就太多了,距离传感器、视觉捕捉、装光栅尺都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机械装置应该也可以的

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度分布范围是多少?
2um的精度够不够?

太够了,因为这本来就是毛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圆钢直径8,就是这样并排放在滑道中,下来的时候用小气缸把圆钢统一打到贴右侧后检测。
效率2秒左右一个 ...

在线激光测距,两端各用一个激光测距仪,用校准长度减去两者测得值之和,就是你的杆长。
非接触式测量,不需要用气缸定边找基准
测量精度在0.2~0.5mm左右

网友:
你要测量长度吗!!!用气缸顶喽   如果长度差异不大,0.几mm那你在用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激光测距,两端各用一个激光测距仪,用校准长度减去两者测得值之和,就是你的杆长。
非接触式测量, ...

这种东西米思米有吗? 能否帮我找一个产品?
还要可以控制气缸把不符合标准的圆钢打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东西米思米有吗? 能否帮我找一个产品?
还要可以控制气缸把不符合标准的圆钢打出来。

misumi没有,找基恩士、巴鲁夫、HBM、巴斯特这些做传感器的供应商

输送道侧边上用倾斜板做闸门,用气缸驱动,如果检测不合格,气缸打开闸门,让圆钢自己滚落到料仓里去

简单地说,不要打它,让它自己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