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柯达野帝1.4T与1.8T两款发动机

楼主(2014-11-12):
斯柯达野帝上搭载的1.4T与1.8T两款发动机,型号分别为EA211与EA888,两个排量级别的发动机,它们各个参数居然基本相同,这个怎么解释呢?求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所谓‘相同’,是你看的‘样本数据’,内涵是完全不同的,

你把气缸钻个空,探进去高速摄像机,传感器,就懂了,

其最高压力,压力曲线的形态,对应速度,提前角,排气压力,没有一点是相同的,为了适应这个压力变化,其机油消耗量都是不同的,你看其油环设计,都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修正:空为孔

网友:
1.8T是前几年的发动机,而1.4T的是新出来的,且1.4T的110KW的那个是高功率版的。所以看着接近1.8T老发动机的118KW的数据。1.4T低功率版为96KW。

网友:
果然还是大牛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相同’,是你看的‘样本数据’,内涵是完全不同的,

你把气缸钻个空,探进去高速摄像机,传感器, ...

是的·你说的很有道理·作为我们·搞机械的·你说的点都是我们该关注的·我相信你说的是对的·然而·作为一个发动机·转速对应的功率和扭矩·才是最基本的·面对大众的·而这些数据真的是挺接近的·就这点看·参考其他人说的·新版旧版发动机间的问题估计比较符合·旧版1.8对新版1.4·技术的改进的改进使得1.4的性能靠近1.8的

网友(2015-10-19):
这么说只能说你很多东西只看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