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线的自动定向排序送料,请教

楼主(2014-11-12):
耳机线(带包装)的自动定向排序送料

1、一想到自动定向排序送料,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震动盘。
振动盘是一种自动定向排序的送料设备,其工作的目的是通过一个振动马达作动力产生振动,将无序的工件自动有序的定向排列整齐,准确的输送到下一道工序。

2、但是,由于震动盘工作过程中感应电磁铁会对耳机造成影响(耳机内也有磁铁),所以不能使用振动盘。

震动盘的工作原理:料斗下面有个脉冲电磁铁,可以使料斗垂直方向振动,由于弹簧片的倾斜,使料斗绕其垂直轴做扭摆振动。料斗内零件,由于受到这种振动,而沿螺旋轨道上升,直到送到出料口。

3、大家还能想到好的自动定向排序送料方法吗?

楼主:
有做软包自动定向排序送料的大侠吗?

网友A:
用振动电机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振动电机起振

耳机属于精密的东西,最好不要有大的震动

网友:
只想到用并行机械手加视屏辨别,在料堆慢慢推落到传送带,传送带末端抓包排好。成本很贵,先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纯机械式震动

网友:
排序没思路,送料既然不能用振动盘
平行连杆机构怎么样?

网友(2014-12-27):
5楼的方案可行,我们之前做过类似的,就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个图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