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导向槽的作用?

楼主(2014-11-12):
刀具导向槽的作用 一般的回答有引导 引导 支撑,提高被加工孔的直线度的作用。。。。

但我一直不理解的是既然都有导套固定了,为什么还需要开导向槽呢,直接一根杆不开槽行吗?

另问导向槽能起排屑作用吗?

网友:
       什么刀具呢?

网友A:
刀具导向部分是用于保持刀具与加工表面间以及刀具相互间的正确位置,并能增加刀具的刚性。
可以采用不开槽的圆柱导向,只是这种导向与导向套接触面大,摩擦大,使用中易产生“咬死”,故只适用速度较低的刀具加工,如镗孔、铰孔。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采用带齿槽的的导向,这样的导向可以减小导向接触面降低摩擦,易于冷却润滑,切屑被刮在齿槽中保护导向面等,适于较高速度的刀具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导向部分是用于保持刀具与加工表面间以及刀具相互间的正确位置,并能增加刀具的刚性。
可以采用不开槽 ...

谢谢了